无心磨床,有台阶的工件怎么磨?---[请教]

楼主(2007-01-19):
我开无心磨床好几年了,可是从来没有磨过有台阶的工件,这两天老总说要那几个有台阶的东西让我做,我问过好多师傅,他们都说没有做过,可急死我了.

6 v! j e. K, e9 F

希望大家能帮帮,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切入磨的方法

网友:

把靠模板做成台阶的,这样就把砂轮修成台阶的,一次就把它磨出来.

网友:

第2,3,4楼能讲得再祥细点!!
和第1楼一样,无心磨一头进另一头出,怎能磨台阶轴。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好解决!您可以采取压磨方式进行加工

网友(2007-04-02):

    2楼和4楼说要是把修成跟产品一样的台阶的话,要费时费工很麻烦,你可以用培林式扶架支撑来加工.刀片也可不用做成型的.

网友:

这种加工方法很不合理,外圆磨多省事啊

网友:

外圆小的一部分要磨吗?
要的话就没办法了。我也没遇到过呢?
呵呵!
厉害了啊!
那才叫高手啊!

网友:

要切入磨,不能用通过磨,还有砂轮导轮托板都要有改动,如有需要可把零件图发到djtdldsh@126.com,我帮你做一详细方案

网友:

用无心磨磨台阶轴我们这还常见的,切入磨

网友:

用无心磨磨台阶轴我们这还常见的,切入磨 .可以将仿形板加工成工件形状用来修整砂轮用切入磨 .

网友:

有台阶的工件在无心磨床上采用切入法磨削。

网友:

无心磨床切入法磨削

网友(2007-08-21):

有台价的工件最好用两段式的托板做支撑。就可以了。

网友:

无心磨最基本的有两种磨削方式:通过式和切入式,对于台阶轴来说通常采用切入式.切入式就是将砂轮及导轮修\支片修出台阶形式,基本与台阶轴尺寸稳合,调整时有一定的技巧.
* v j5 h3 J: r+ k

网友(2007-10-10):
回复 网友A:

切入磨的关键小弟认为还在于机械手的控制,你不可能用手一根一根去放工件吧?另外就是连个轮的修整,个人以为用金刚碟的效果更好一些,国外的都用数控修整器,比仿行板少一个中间误差呢

网友:
这么简单,无心磨床有大小之分,你和你师傅做的应该是大批量的大无心磨床,如果要磨台阶轴,闸退刀槽,10-20丝,然后用小无心磨应该首先(一定要)床磨,小无心磨床校准快,不过是手动的,要求操作工手动操作。不能像大无心磨床那么快,精度高。要经常调整。这种小无心磨床是没法安装自动送料带的。 有专门的设备,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不能闸槽我也没法。

网友:
要看你想磨什么样的台阶轴,有的简单有的难做,要看图纸的

网友:
用切入磨,进出料从上方进入出料。具体参见各大曲轴生产厂家。

网友(2007-11-21):
用切入磨(停止磨),使用时砂轮\导轮\支片\靠模全部需修整为台阶状
具体可来电咨询zhangchaozc12345@sina.com

网友(2008-01-23):
呵呵,怎么能用通磨呀?无心磨可以磨很多的,台阶的,曲轴的,还有仿形的都可以.反正导轮一定得调整好.

网友(2008-06-03):
我这个怎么磨呢,请高手支招

请高手支招

网友:
你这个难搞,我们有个客户跟这个差不多,我们正在研究怎么磨呢

网友(2008-09-12):
无心磨!!!!我想找个师傅上门培训啊

网友:
我们的台阶轴的磨削都是用切入式搞掂

网友:
要用切入磨,要用成仿型板,

网友:
直径太小、长度太长、台阶太多都不行的。
如果简单的,可以用切入方式,砂轮裁成台阶,要裁的很精确。调整导板、导轮,不能再用通过式。
这种东西用无心磨不划算的。

网友(2012-11-15):
有一个台阶轴,一端大外圆长度很短,小外圆长度很长,现在只磨大外圆,怎么磨?无心磨加工

网友(2013-01-08):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如用提磨就用切入磨的方法,如用串磨加一个同大径相同的套,但比较麻烦,还是提磨更好.但效率不如串磨大.

网友(2013-03-31):
静止磨!做带台阶的刀板,砂轮和导轮都做同样尺寸的仿形板,用仿形板修砂轮和导轮

网友:
没有过不去的坎,台阶的,随便磨哪个,也行啊

网友:
这样很简单,采用提磨方法就可以:托架前部加一个轴向定位,每次砂轮径向进刀,操作杆每次要提起来,手比较累

网友(2020-09-12):
铣扁料怎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