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与P91钢焊接适用技术---[求助]

楼主(2007-01-19):
我公司是电力管道加工企业,在我厂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在焊接P91钢与不锈钢1Gr18Ni9Ti角焊缝焊接过程中,焊接形式见附件,在焊接时候原来采用A302焊条,焊前预热90℃,在焊接完后电厂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在熔合线附近有贯穿性裂纹,后来改进工艺后,采用镍基焊条施焊过渡层,预热温度150-170℃,然后采用A307焊条施焊,焊后层间和表面做PT检验,发现均有碎裂纹,请问各位高手前辈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合适的施焊工艺?

6 I( V x

附:P91钢的化学成分(%fficeffice" />

 c

6 {8 H u$ P# x$ e6 n

元素

C

S

P

Mn

Si

Ni

/ U% D* t0 X Z1 j% r9 E* ]

Cr

Mo

V

Nb

. Q3 O L

含量%

0.078

0.0031

0.016

. q* Q2 \. e K

0. 27

0.3

0.043

0 a/ q- [( y b4 h, w+ ^: N

8.56

0.96

 V

0.22

0.081

网友:

楼主好  {# x( b1 H+ h 转载一篇专业文章,可能对你有所启发  r) T( p焊接裂纹产生原因    形成焊接裂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归纳为力学因素和冶金因素两方面。   a' \) M3.1 力学因素      导致裂纹产生的力学因素主要为拘束应力。压力钢管焊接时采用多层多道焊,焊接第一层焊缝时,由于焊缝截面远小于构件的截面,因此拘束应力和拘束变形将集中在截面比母材   {! B   小很多并且变形相对容易的焊接区内,造成第一道焊缝的焊接区是最容易出现裂纹的区域。拘束度越大,焊接区域承受的拘束应力和应变越大,造成焊接裂纹的危险性也越大。焊缝在压缝完成后,特别工地环缝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拘束度偏大,从而致使点焊区域承受的拘束应力和应变偏大。焊接时,由于焊接区域的温度升高,点焊区域拘束应力得以释放,易造成裂纹的产生。有时钢管丁字接头部位容易产生裂纹就是因应力过分集中造成。  {  3.2 冶金因素   3.2.1 冶炼杂质对高温脆性区的影响     钢中的杂质元素如C、S、P、B会明显地扩大高温脆性区的温度范围。60kgf/mm2钢种是一种含C、S、P量很低的Cr-Mo-V系合金钢。Mn含量较高,约为1.20%~1.60%,可以减小高温脆性区,因而60kgf/mm2钢是一种可以减小高温脆性区的钢种。   g. |$ `3.2.2 钢的淬硬致脆倾向;      60kgf/mm2钢种碳当量Ceq=0.35%,裂纹敏感系数Pcm=0.185%,钢的淬硬致脆倾向不明显,是一种焊接性及抗裂性良好的钢种。  O A 3.2.3 钢中氢的致脆8 P- B3 H. }     氢是焊接冶金过程残留在钢中的气体杂质。由于钢中残留的氢使钢的塑性恶化而形成氢脆。    3.2.4 焊接粗晶区晶界的弱化7 ]$     由于合金结晶过程的选择作用和相临晶粒间的相位不同,使得晶界总是含有比晶粒内部多得多的杂质和缺陷:而且由于晶界很薄,因而晶界的变形能力总是远低于晶粒本身的变形能力。在正常受力下,晶粒本身承担厂主要的塑性变形,保证了合金的塑性和强度。但NK HITEN610U2钢种因含有Cr、Mo、V等成分,Cr、Mo、V元素属于强碳化物及强氮化物形成元素,它们将会使晶界弱化或相对弱化。经计算,经验公式Psr=Cr+Cu+2Mo+5Ti+7Nb+10V-2,Psr<0,因而该材料不易发生晶界断裂。   4 焊接裂纹的防止措施     根据形成裂纹的因素,为了防止裂纹的产生,需从结构设计、材料选择以及施工工艺三方面进行控制。   i# ]4.1 结构设计  K   因压力钢管的设计是比较成熟的设计模式,它的设计有国家规范为依据,焊缝的布置是合理的。   4.2 材料选择   } 4.2.1钢管母材的选择  {# B   钢管母材选用日本生产的610U2及610F调质高强钢板,这是一种含C、S量很低的Cr Mo V系合金钢,有着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抗拉强度≥610MPa,低温韧性vE 40≥330J(2mmv形缺口冲击试验),脆性断面转变温度vTs=-36℃。而碳当量Ceq=0.35%,裂纹敏感性指数Pcm=0.185%,当焊接热输入量为17kJ/cm时,热影响区的最高硬度HVmax≤300,这是一种具有很好的焊接性和抗裂性的钢种。该钢的化学成分见表1,力学性能见表2。   表1 610U2及610F钢化学成分(%)  }  4.2.2 焊材的选择     因工期较紧,在施工初期进行工艺评定选择焊材时,仅进行了手工电弧焊的焊接工艺评定。评定合格后,选定了两种高强钢焊条:宜昌猴王焊条厂生产的MK.J607RH焊条及四川自贡大西洋焊条厂生产的CHE62CHJt焊条。这两种焊条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如表3、表4。$ d% ~& a1 ?  表3 焊条熔敷金属化学成分(%). K" a' [   表4 焊条熔敷金属力学性能   }  这两种焊条均为超低氢性焊条,扩散氢含量很低,MK.J607RH焊条扩散氢含量Hmax=1.28ml/100g,CHE62CFLH焊条扩散氢含量Hmax=2.29ml/100g,远低于国标规定的4ml/100g的标准。由这两种焊条进行的高强钢的焊接工艺经评定是合格的。焊缝的化学成分基本与母材相一致,焊缝的机械性能不低于母材,热影响区的维氏硬度不大于300,证明此焊材与母材是相匹配的。   4.3 施工工艺( [8 I     要防止焊接裂纹的产生,必须严格施工工艺,加强钢管制安过程的控制,使钢管从制作开始到安装验收完成都处于受控状态。   4.3.1 加强钢管制安过程控制     (1)严格按引水压力钢管制作规范制作管节,必须保证出厂管节的管口平面度及椭圆度符合规范要求,防止偏心管节的出厂。偏心管节的检查通过测量管节四轴线弦长差可得。  q z6 c: Q7 J  (2)工地环缝压缝时,保持环缝组对间隙基本一致,避免局部区域压缝内应力偏大。    (3)控制环缝焊接顺序。环缝焊接时,必须采用8名或10名焊工对称分段退步焊,要求对称部位的焊工焊接参数基本一致。  r4 | 4.3.2 加强钢管焊接过程控制  I3 Q  (1)严格高强钢焊条烘烤及领用制度,严格清除环缝坡口及两侧30mm范围内铁锈、油污等杂质。0 L% d3 Q:     (2)因工地湿度大、温度高,当焊接环境水蒸气分压高于25mmHg柱时,应选择高于规定预热温度20℃~30℃进行预热。%    (3)高强钢的焊接,不论是δ=34mm,还是δ=60mm,尽量保证焊前预热50℃,必须保证层温不低于预热温度,且不超过230℃。尤其对于δ=60mm高强钢焊缝,必须保证预热温度为50℃~100℃。     (4)δ=34mm、60mm强钢焊缝焊后必须进行焊后消氢处理,加热温度150℃~200℃,保温1h。其中δ=60mm高强钢焊缝必须进行消应处理,使消应后的焊缝内应力小于钢材屈服强度的一半。 : {% T0 o+ G U |/ o x1 q8 n) |" G   以上几方面均能降低接头冷却速度防止其产生淬硬组织,从而避免产生延迟裂纹,保证焊缝内部质量。    5 结论  {    通过介绍焊接裂纹分类及分析焊接裂纹产生机理,根据三峡工程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下结论:要保证焊缝质量,避免高强钢焊缝产生焊接裂纹,必须严格施工工艺,加强钢管制安过程的控制,使钢管从制作开始到安装验收完全处于质量受控状态。6

网友(2007-02-26):

楼主可以参考ASME标准中的P91和TP347的焊接工艺评定来处理,我没有做过你说的这种焊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预热温度不够,而且焊后是否进行的适当的焊后处理呢!
焊条我建议你选择ESAB的OK 76.96来焊接!

网友(2007-03-30):

需要进行焊后热处理

网友:

不过 可不要将 不锈钢侧 处理呀
只将91侧和焊缝进行高温回火

网友:

对了 那一侧 再空气中 不要 保温

网友:

另外,P91 必须在管道内充氩,否则根部氧化,后果很严重呀

网友(2007-05-25):

看样子是温度测点的套管,现在怎么样了,大家说了不少,楼主应该冒个泡吧。

网友(2008-05-05):
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可总是没有消息咯,瓶子在锅炉厂的朋友那里问到了一些工艺,如果没有解决,请与瓶子联系。

网友:
焊前预热温度低取16o—180℃
道间温度控制在280-320℃之间
建议TIG打底焊,管内充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