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不锈钢攻丝如何加工?

楼主(2007-01-20):
大家好,M4不锈钢攻丝如何加工?

网友:

用丝锥,我用的小日本的,尽管我严重不喜欢日货,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数量少的直接用丝锥呀。

网友:

问题好像没有说清楚!

网友:

1、内丝还是外丝?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内丝(攻),不过请楼主缺人。
2、丝牙长度?
3、通孔?盲孔?
这些都有关系。

楼主:

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M4的内罗纹材料是不锈钢的!丝锥总是断!是盲孔!用了日本的丝锥也不行!

网友:

手工攻丝

网友:

用攻丝机!

网友:

请注意底孔深度够不够?

直径按标准做。

注意底孔要正。

切削速度V=7--12试一下。

网友(2007-03-11):

问题不说清楚让我们怎么说呢,

网友:

您好!

   可以的话,有几个问题请落实,大家一起研究!

, ]0 A I7 I9 ?

   1、被加工零件的准确牌号。

         2、螺纹孔的深度,

) g! M: m1 v k; T1 Q( x

         3、目前,您的底孔大小

         4、夹具情况,特别是夹紧力。

         5、最好有一个零件的草图。

网友:

支持11楼江的,
冷却液情况如何,丝锥与底孔同轴度?切削扭力:降低切削速度,增大前角,采用螺旋曹,便排屑

网友:

什么材料?
挤压丝锥十一世

网友:

偏方:攻丝时加一些酱油,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2007-06-01):

可試用日本YMA的不銹鋼專用螺旋絲攻(SU-SP)
建議轉速:630(rpm)
切削速度:8(m/min)

网友:

你可以用3点5的钻头试一下或者3点6的,一般情况下不锈钢钻内孔会出现孔比钻头小的情况。
我不保证在你的那种不锈钢上可行。

网友(2010-01-19):
我可以用普通丝攻 普通的冷却液 底孔不扩大 给你加工15990678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