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轮一级减速器,轴的直径和长度不会确定---[请教]

楼主(2007-01-20):
我要设计一个圆柱齿轮一级减速器,现在是确定轴阶段了,轴的直径和长度不会确定,不知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啊!!在下先谢了!!

我算出齿轮的中心距为210,这个数值可以么?

我在一些书上看到,就是减速器机盖厚0.02a+1要大于等于8,也就是算出来中心距至少要350,那我210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

中心距不是0.02a+1这么算的,这个公式是根据中心距来算壁厚的,如果算出来小于8就是要取8,大了就按算出来的值取。中心距就按你算出来的210取,轴的直径是根据你这根轴要传递的转矩来先确定轴的最小直径,再确定各段的直径。轴的长度的话先要看你齿宽多少(还要看键的长度),齿轮与箱壁要留出一段距离,一般是16mm,再根据轴承的全宽T,轴套长度,联轴器的长度L,以及联轴器与轴承之间那一段距离,一般都是这样确定的吧,不知道对不对,错的地方望大家指正。

楼主:

真是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