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线时,薄不锈钢板的两边是否可以作基准线?---[请教]

楼主(2007-01-20):
最近,受一家企业的委托,接触不锈钢产品的设计,对不锈钢还不是很了解,请教,斑竹及各位大侠,薄不锈钢板的两边都是直的,画线时,可否以它作基准线?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最好先量一下是否平行和垂直

楼主:

谢谢。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是可以的,最好的方法是先找中线,然后以中线为基准划线,虽说麻烦但是进度比较好。以为你还要进行下道工序折弯。如果累计误差有可能超差

网友:

以中线为基准最好,可以避免很多测量误差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来说不锈钢板的料看上去是直的,但也有误差。最好是找基准线,这样就不会出错。

楼主:

谢谢“友好的人”。

网友(2007-03-07):

应该不能吧,最好别用哈,不然后序工作可能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