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应力,我有一个焊接的箱体---[请教]

楼主(2007-01-20):
我有一个焊接的箱体,焊接是用工装进行的.并在焊接完全冷却后才撤工装.现在尺寸有一些超差.有人说是应力释放不完全.这是A3板焊接的.各位认为需要单独释放应力吗?个人认为不锈钢的才需要单独释放应力.

网友:
Re: 焊接应力问题

焊接件焊接完后,焊接件都会有应力产生,是否需要消除应力,按工件的设计要求及使用情况进行确定。如需消除应力,一般消除应力方法有:退火、振动时效、自然时效等。

网友:
Re: 焊接应力问题

引用 网友A:
- z; V e5 K; ]) I9 M a

焊接件焊接完后,焊接件都会有应力产生,是否需要消除应力,按工件的设计要求及使用情况进行确定。如需消除应力,一般消除应力方法有:退火、振动时效、自然时效等。

网友:
Re: 焊接应力问题

如果精度较高,也可以用锤击焊缝的方法消除内应力。

楼主:

在不锈钢焊接时,我有要求锤打以消除内应力,A3的也需要吗?
此外,用类似喷砂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

楼主好!

A3钢焊接也是存在应力的,尤其是刚性较大的构件其焊接应力也越大;

消除应力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控制焊接顺序,焊接线能量等方式来减少焊接应力;
2、尽量减少组对时产生的应力,最好是自由状态时组对;
3、焊后退火,或锤击消除应力;
4、采用振动,或类似喷砂的方式也可以消除应力;
5、如果要求较高的话,最好留有加工余量进行机械加工,因为,应力变形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楼主:

谢谢黄河澎大侠.受教了.

网友:

请问你的箱体结构和装夹方法.

网友(2007-08-29):

组焊方法不对,肯定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楼主的拼焊件零件是拼焊后直接用的??
拼焊件零件焊后焊接变形是很正常的!!
事前放余量,焊后退火喷丸油漆,金加工。
至于如何防止焊接变形(不变形是不可能的),一下子说不清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工作经验来定的
6楼己讲得较清楚了

手工矫正、机械矫正、火焰矫正

锤击消除应力---锺击焊缝金属时,会造成附加压应力,使焊缝的拉应力被部分抵消,从而减小了焊接变形.此外,锤击焊缝还能改善组织,提高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锤击焊缝法一般是趁焊缝还未冷却时,用锤进行的,在多层焊接时,第一层和最后一层不能锤击,以防止焊缝的表面和内部产生裂纹。

网友(2009-06-08):
焊接现在是用的越来越多了,应该注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