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床的精度极其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7-01-20):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机床的精度极其不稳定,有什么原因?
中捷的朋友,比如说镗轴轴线对前立柱的垂直度,怎么控制!
主轴箱垂直移动的直线度

网友:

可能:导轨精度太差、间隙太大等等

网友:

机床的精度分几何精度与位置精度两种,影响机床精度的因素很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楼主所说的情况,除了导轨的直线度差外,还可能是主轴的轴承间隙大造成,也有可能是位置精度低引起等等。总之,一句话也不好说。

网友:

机床的精度为什么会 极其不稳定
2和3楼说的  还有与震源(自身,其他机器等),震动大小,温度的影响
还有你是什么机床说清楚.好针对问题
新机床肯定是有一段磨合期的.
用检测设备对具体问题进行检查啊
实验多次 测量应该可以分析出原因的

网友:

机床有旧的、新的 用旧的机床经过磨损 精度就会降低

网友:

为什么机床的精度极其不稳定?有什么原因;

  通常称机床精度不稳定,是指零件加工后,零件的实际尺寸、几何形状和表面间相互位置与理想零件几何参数相符合的程度。相符合的程度愈高,误差愈小,认为只要零件的加工误差不超过零件图样上所规定的“公差”就算机床工作精度稳定。 但考核机床的工作精度是否稳定,是要通过对加工试件进行统计分析,求出标准偏差SR和工作分散度AS、才能决定机床工作精度的稳定性程度。
  但在机械加工中,零件尺寸、几何形状和表面间相互位置的形成,是取决于;工件和刀具在加工过程中相互位置和相对运动的关系。而工件和刀具又是安装在夹具和机床上,而要受到它们的约束。所以零件在机械加工时,机床、夹具、刀具和工件就是一个完整的“工艺系统”。零件的加工精度就取决于整个“工艺系统”的精度。而“工艺系统”的种种误差,也就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程度反映为加工误差。加工精度的高与低,就是通过加工误差的大和小来表示。所以机床的工作精度是否稳定,就是通过零件加工误差的大和小来考核。
  机床的几何精度误差;刀具切削产生热变形;夹具夹压工件时受力变形;材料内应力引起的变形等。都是影响零件加工精度的因素,而造成所谓机床工作精度不稳定。

网友(2007-02-19):

机床本身没问题,可能是你安装设备是没注意个别问题,比如:水平,扭曲等!

网友(2007-12-11):

大家说了很多,说过的我不重复了,对机床精度稳定影响很大的一点:就是机床的地脚螺钉没有压紧,机床在加工的过程中产生震动从而引起精度的变化,所以一定要把地脚螺钉的螺母压紧。最好紧到这种程度:压紧地脚螺钉的螺母后,再用锤子大力锤垫铁,看看精度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就可以了,如果有变化,重来。

网友:
楼主问的太笼统了,没法回答.就象在问为啥装好的汽车开的不顺.那可以写一本书.

网友:
地基的要求也很重要,特别是需用重切削的.

网友:
还有周围不能有干扰吧!象有某些大型的电的设备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

楼主(2008-06-25):
好久都没有来了

  谢谢大家,我说的是镗床的主轴箱,主轴旋转轴线对前立柱的不
垂直度这项精度,和地脚水平没有关系,而且我的是新的主轴,也不存
在旋转径跳,我是说在保证这项精度的时候,极其不稳定.

网友:
这就是不同厂家同种机床价格相差巨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