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机床跟我开了回玩笑

楼主(2007-01-21):
说说今天挺郁闷的事,百思不得其解, 机床干活的时候突然出现跳程序,前面干了好几件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活动了,但是看了定位什么都没动,就是少了一刀,然后又继续走了一遍各尺寸都合适了,不知道是系统不稳定还是什么原因,FANUC 0I-MC,各位同行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欢迎大家交流。

楼主:

说说今天挺郁闷的事,百思不得其解, 机床干活的时候突然出现跳程序,前面干了好几件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活动了,但是看了定位什么都没动,就是少了一刀,然后又继续走了一遍各尺寸都合适了,不知道是系统不稳定还是什么原因,FANUC 0I-MC,各位同行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欢迎大家交流。

--------------------------------------------------------------------------------

网友:

是刚刚启动吗????????
开机机床运行15分钟以上,走空刀的.
这样一般可以避免
还有加强机床异常检测
接地要好,开关机程序和步骤必须正确
否则容易出问题的,我已经碰过好几次

网友:

急停要用的合适时间,一般用复位少用急停
有时候机床用时间长了会乱码,把数据该刷掉的刷掉.重新设置这个是技术员的事情

楼主:

已经是快下班的时候,你说的急停跟这有什么联系,我干活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就是在关机床的时候用,你说的乱码我道是觉的有道理、程序老传,老删的,可能ROM里会有乱码的干扰。那说明系统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如果是个大型的设备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啊,把好几十万的活毁了。这可是说也说不清楚啊。大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在想我觉的跟环境温度应该是有很的关系,我用的是国产的机床但是不知道进口的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希望大家相互多探讨一下。

网友:

温度绝对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精度上
嘿嘿,夏天加工中心就罢工过
笑死我了,给它降降温度,它又好了
所以,CNC,DNC等出问题很正常,关键是要找到问题的地方,这个是需要经验和知识的.

楼主:

对,挺多细节的问题.所以大家要吸取经验尽量避免一些不应该的出的错误.有可能我们经常不注意的小问题会引发的大问题.

网友:

这是挺可怕的事情,我觉得是ROM出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楼主:

但是用的基本都是国外的芯片呀,就是说他的出错率很低,但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真是机器的问题,那么人是控制不了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我不知道像一些自动生产线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出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会分析,作到预防问题
这个是需要经验和理论积累的。。。。。。。
对机床的保养是最关键的预防措施
国外数据显示保养好的机床故障下降20%--40%

网友(2007-11-16):
FANUC的系统有时的确有稀奇古怪的问题.你想想电脑还有死机的时候呢!只能是平时注意保养,尤其是电柜内的湿度和防尘,温度的控制.还有,如果问题可以再现,那应该是操作和程序的问题.比如误触发了跳段信号,机床厂的为了调试方便,经常用跳段.看看你那少跑的一刀是不是有跳段符号.如果问题是不可再现的.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外部电磁干扰也有可能,注意机床的接地情况.我见过由于接地不好出现的奇怪故障,最后花了3万块,做了个好地就解决了.

网友:
我觉的可能是接地问题
不接地的话,周围的电气对机床影响很大
体现在加工的工件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希奇。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机床。

网友:
没有无缘无故的问题,要相信这一点.
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有操作的\编程的\外部干扰\内部不稳定等各种因素;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具体分析故障的根本症结,科学是可以重复实验验证的.也是需要有心人用心去发现的.
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会阻止我们对事物的科学认知的.

网友:
不知道数控散人大侠是做那一行的,什么叫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不知你对电磁干扰有多少认识,电磁干扰的重要特点就是一切都不是你想要的!可以重现的故障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很好办.前段时间见过一个撞刀事故, 撞刀后保留了现场,直接把倍率打到零,都没复位!我们到现场后,查看了操作履历,没有问题,然后,没做任何调整,复位后直接重新运行,一切OK.再测试程序,程序从任何位置启动都不会出现撞刀情况,排除操作工没有复位程序而导致的撞刀.至于那些运行方式的问题更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把那些信号都屏蔽掉了,只用单段!最后把FUNAC的工程师请来,也是分析不出原因!
请问数控散人,你对这个撞刀事故有什么高见?

网友:
不论是什么原因,都最终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或解释,这是作为去解决问题的重要理念,是不应该动摇的.不然出现无法解决或解释的情况,那我们将会失去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动力.
       上述观点仅仅是实际工作中的一点经验而已,完全可以商榷.
       对于楼主所说的问题,我想是不难解决的,既然是撞刀,如果程序中没有换刀的语句,而是由于刀架不正确的运转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轴的非正常运动造成的,总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吧,然后顺着此方向一点一点查下去,应该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大不了推到干扰上面,嘿嘿).
        我说的是普遍现象,可能不符合您的具体情况.酌情参考吧.

网友:
数控散人的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我同意.可能前面的讲述不够全面.实际上我本人对该撞刀的原因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具体的现象我不在讲述了.这个撞刀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1,FUNAC系统的底层软件有缺陷.这个缺陷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重复再现的,至今FUNAC公司任没有明确答复和改进.当时我对FUNAC的工程师说,会不会是干扰或硬件的不稳定导致程序跑飞了,他说不可能,说什么这个监控那个监控的,不会出现程序跑飞的情况.我也不好说什么了,问题是同样的机床放在一起,其他的什么事没有!就这台撞过两次!防干扰措施都是按同一标准做的.实际上FUNAC系统有好多处理都是和想要的不相符合.不知到数控散人对FUNAC的固定循环研究的多不多,难道你没发现问题?说到底,系统的底层处理是不够完善的,他们就像WINDOWS系统一样,打补丁,结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带来其他问题.而西门子我感觉他提供的功能,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各种情况考虑的非常全面.2,就是操作工隐瞒了事实,伪造了现场.后来去跟踪复查问题时,无意发现他们经常进行回零操作.我们的机床是不需要上电回零的.,我们零位开关用的是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回零容易出现误差,通常有一个螺距.最后提一下,我们的刀具是固定死的,主轴要是有松动的话反应是剧烈的,整个机床会强烈颤抖的.对于换刀,不好意思,换刀指令我都不知道,从来没用过!
看来你是搞加工中心的,在那里高就?
还有,谢谢你发的宏程序编辑和执行器.不知道是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回楼上,分析问题有理有条,好.
1. 我想:不论是法那科还是西门子都有一个逐渐完善趋于合理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最终的极品数控,就象没有最终的真理一样.只是大一些的公司生产的年头和经验略强而已.新兴的公司,如果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也是能够后来居上的.
2. 针对你第一项的分析,如果认为底层软件出现问题,那实际上所有相同的机床都应该出现同样的问题.请注意,我并不是认为底层软件没问题,而是您现在的具体现象不一定是底层软件引起的.
3. 操作问题,是很多情况下无法完全复原的,而且人们总是有意无意的去隐瞒它.
4. 另外,我想说:针对数控程序的监控检测软件是比较完善的,软件的冗余设计实现起来还相对便利一些,但是硬件的此类监测就相对要少一些.所以我还是偏重于硬件部分.
5. 最后,是给你发的.应该是你想要的.但要慎重使用,尽量避免和原机床设计发生冲突.

网友:
数控散人对电气及机械看来有很深的研究.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特点.但我搞不懂的是好东西为什么不相互借鉴呢.都宣传说自己的系统如何如何功能强大,处理速度如何如何快,性价比如何如何高.我认为完善精简合理的底层处理才是关键.举个例子:西门子的斜轴功能用起来非常方便,而FUNAC的斜轴功能就怪怪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影响效率.我们试图通过别的计算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就来了,普通编程没问题,一用上高速跳步就完蛋,非撞不可!根本原因就是坐标系的处理有缺陷.但牺牲效率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没办法,日本人也不重视这个问题,一直没改善.但用户和西门子的机床一比,人家就要问你为什么.解释都烦了.最后我们只能说,FUNAC比西门子故障率低.
       另,东西是我要的,要是有0I-TC的连接库文件就更好了.我们以后要用这东西,先学习学习.正在研究使用手册.感觉这东西太不方便了,没有FUNAC PICTER用起来方便,只是那得基于WINDOWS的系统才行.谢谢提醒.

网友(2010-11-29):
回复 网友A:

百慕大三角海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换程式了?换程式的时候不小心按了两次o搜索就会变成其他的程式的

网友:
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 事呢

网友:
我刚接触数控有过这样的想法 看来是真的
  数控里不会有病毒吧

网友:
来个更经典的,我们这9月下了场大雨,第2天车间15个变频器,12个歇菜了

网友:
这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只时重新开始,就会正常运转了。

网友:
xuexi de le
jichuang ouranxing guzhang benlai jiu bu hao g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