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轴承为什么用水润滑?---[请教]

楼主(2007-01-22):
今天遇到橡胶轴承,说是用水润滑,请问是因为怕其他润滑剂腐蚀么,海水、工业水什么的没问题吧。

网友:

不清楚,想知道,愿听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请教

网友:

除非特别需要耐油橡胶,否则,一般橡胶都不耐油。不信就把你现在脚下那鞋底去踩踩机油啊什么的,再放置几天你再看你那鞋底有无变化,就知道为什么橡胶轴承不能用润滑油了。不过,告诉你个信息,可以用凡士林做润滑剂。

楼主:

是啊,凡士林我一般都用来按橡胶垫,大概就是化学上的问题了,恩  对了有机玻璃用橡皮能檫出坑来就是这样吧

网友:

第4,5楼对凡士林作用描述有点矛盾。
我看到过抹凡士林作润滑。
水不能起润滑防锈作用,用水只能起冷却作用,对工作场地不会污染。

网友:

橡胶轴承是应用于用滚动轴承有困难的环境中的。如农机类的轴流泵,因叶轮申入水下很深,滚动轴承的封水困难。个人看法。

网友:

润滑油对橡胶轴承还是有影响的,容易老化,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2007-04-17):

油对橡胶有损害 ,所以不能。我没用过橡胶轴承,请问是什么样子的?允许的转速高吗?

网友(2009-08-13):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瓦体内孔上粘橡胶的滑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