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相检测,零件蕊部出现大块状铁素体---[求助]

楼主(2007-01-22):
  我公司生产的是滚动轴承套类零件,套壁比较薄,采用的是渗碳淬火的方式,回火后,做金相检测的时候,发现蕊部有大块状透明发亮物质,自认为可能是铁素体组织,但缺乏有力的证明,还请知情者师父给予说明、指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b7 @

网友:
Re: 金相检测,零件蕊部出现大块状铁素体---[请教]

可以将你的热处理工艺及工艺过程说一下吗?

网友:
Re: [求助]金相检测,零件蕊部出现大块状铁素体

最好能把金相图发上来

网友:

是欠热么?
渗碳后什么方式淬火?淬火温度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注意查一下 热处理工艺

网友:

套零件采用的是什么材质,是20CrMnTi吗?

网友:

是20Cr的材料吧!楼主是做十字轴万向节的?

楼主(2007-02-27):

材料为20Cr.
请问:在哪几种情况下蕊部会出现铁素体?

楼主:

补充一下:
采用的淬火方式为油淬.

网友:

淬火温度肯定是低了,原因可能是渗碳出炉后到淬入油池的间隔时间太长。
心部的铁素体是块状,估计你们淬火前在830-840度保温了,析出的铁素体才能长那么大。
如要控制热变型,降温至830-840不需要保温就可以直接淬火了,薄件还可以提高5~10度,因为出炉后冷速较快。

以上,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