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运行,负压满足不了要求---[现场问题]

楼主(2007-01-22):
现场问题:离心风机运行,负压满足不了要求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几个问题可以引起负压不足: 1 风机风量小,排压不够。 2 分支管路布置有问题, 3 引风管路太长,损耗大。

楼主:
急:请分析:离心风机运行,负压满足不了要求---[现场问题]

系统运行初期都能满足负压使用要求,同样的管路\同样的布置.

风机参数:全压:3010Pa,风量25038m3/h,功率:37KW,两台,一备一用;

在风机进风口机械压力表显示-3500Pa.但负压使用点压力只有-1200Pa,电流:40A
两台风机并联开启时负压点有-2100Pa

网友:
Re: 急:请分析:离心风机运行,负压满足不了要求---[现场问题]

如果是系统运行初期都能满足负压使用要求,现在的问题应该是除尘器和风机叶轮的问题,除尘器布袋阻力过大,风机叶轮附灰过大。

网友:

1、要确保风机工作的风量Q足够,并正常工作。
2、设计使用的风速与管路断面要适当,否则可能经过沿途损耗负压就不够了。

网友:

请问正常运行时候在风机进风口机械压力表显示为-3500Pa吗?如果小于此值则说明压力表的下游有堵塞现象,造成工作点的风压不够!
如果大于此值则说明风机出现问题了,可能是叶片磨损,粘灰过多,或是电机转速下降了!
如果是与-3500PA差不多,则是压力表的下游有漏气现象!

给个建议:最好在通道中多装个压力表,这样容易检查维修!

楼主:

拆开风机检查发现,叶轮附着物太多,更换叶轮后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造成风机压力不足的原因大部分时候是因为:管道问题(堵塞或漏风)此外就是风机出了问题,可以通过测量风机驱动电机的电流的大小来衡量。

楼主:

可是如何通过测量风机驱动电机的电流的大小来判断?有什么标准或计算公式没有?。

网友:

用钳行表测相电流,~~看电流的波动大不大
一般都是8楼说的原因~你们可以试着把叶轮改大

网友(2007-02-24):

我想请教一下,我厂一台风机用了2年后,原来的电机拖不动了(过电流跳闸),换了新电机也不行,后来换了一台大一号的电机

网友(2007-04-01):

风机效率降低,拆检吧

网友:

对头,因该拆检,检查各个部位的间隙是否偏大,除尘等!

网友:

11楼的实例我也遇到过,换了电机不能解决问题。原来是在进风管通过一建筑物内锈蚀损坏,导致风机的排量增大使电机过载达25%。更换新管后问题解决。

网友(2007-05-12):

micro75你好!
    我也是贵阳的,有同样问题,不知可以向你当面请教,可以告知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75你好!
我也是贵阳的,有同样问题,不知可以向你当面请教,可以告知联系方式,

可以交流交流, tel:4893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