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刀片钝了,毛刺很大,烟台没有能修的---[求助]

楼主(2007-01-22):
我用的剪板机刀片钝了,毛刺很大,可是在烟台没有能修的。我的刀片长度是1.3m,找不到合适的平面磨床。到外地磨,成本太高。

请问可以先磨一端,再磨另一端吗,这样的刀具不能保证平面度,能用吗?

请那位大侠指教。

网友:

当然是用大磨床(一刀落)磨组成剪切刃的两平面,效果最好,有时只磨斜面而不磨平面,也可以。
想用小磨床,建议只磨斜面,1.3m长分二次磨,拉直夹具,因为接刀困难,建议磨成二头低中间高(高0.2)
因平面没磨,所以平面度影响不大。可以用。
平常要根据板料厚度,来调整刀片剪切间隙。其实实际工作中操作工是不调的。
个人意见仅作参考!!我们用的刀片约500mm,是一刀落的。楼主所说的没遇到过。(线切割分成2件??)

网友:

建议用磨床 磨它的斜面

楼主:

谢谢关心,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2008-12-17):

怎么解决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