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里锥度怎么画啊?如果画了怎么标注?

楼主(2007-01-22):
CAD 里锥度怎么画啊?如果画了怎么标注?

网友:

楼主,能否说具体一点,是不是画圆锥或是其它的,标注可以按三角形的标法,底高,或者加上角度.

网友:

圆锥用CAD画好象不顺手吧,用PRO/E或其他的不是更好?

楼主:

了解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

用相对坐标可以哦@长度<角度   顺时针角度为负,逆时针为正

网友:

标注

网友:

我猜楼主的意思就象6楼的图中所画的一样。问题是:6楼画的图和标注用的是什么命令,CAD里有象画圆和圆标注这样的命令吗?如没有,我觉得平时不太忙时把象类似这样东西都做成块,等用到时粘贴即可。

网友:

我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是以用画直线和文字输入进行的

网友:

六楼的那个标注线可以有快速引线,但那个三形表示法好你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2007-02-27):

虽时过境迁,但我还是感触颇深。7楼说的对,不要老是钻到网里,有空多做点块吧。奥,对了,我是在说我自己。

网友:

可以键块的,平时多键些块!对画图好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