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急需内经小于20MM的尺寸参数

楼主(2007-01-22):
那位同行有轴承详细尺寸目录,我现在要用到向心推力轴承,

; C3 f8 L s- V v

但我手中的资料只有内经大于20MM的向心推力轴承的尺寸.

现急需要内经小于20MM的尺寸参数

不甚感激!

楼主:

谢谢版主的编辑,而且转到这里来!下次发帖,会注意的!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复合材料精密涂层轴承

楼主:

复合材料精密涂层轴承,游隙有多大,我这要求经向缓动很小.

网友:

轴向径向都有要求可以考虑圆锥滚子啊

网友:

20 mm直径复合材料轴承,间隙可做到0.01mm

网友:

l楼主不知道是否有NTN的轴承样本,里面应有尽有.我只有书,发不上来,你可以找NTN的供应商看看.

楼主:

我这只有NSK和IKO的轴承样本,但都没有内径小于20MM的推力轴承尺寸.

TO:红帆船  可不可以给我写下难 外经不要超过22MM的基本尺寸,如内经和厚度...

谢谢!

楼主:

谢谢bondo , 莫小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