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平机,铝板在冷轧时有变形---[请教]

楼主(2007-01-22):
整平机设计重点是什么?

整平铝板,厚度0.4-2mmm,宽度=900mm,铝板在冷轧时有0.04-0.06mm变形(厚度不一),怎么也整不平.

先谢过了!

网友:
Re: 整平机设计重点是什么?

楼上哥们,应该是平整机吧!你要多大卷取力的,速度是多少的,

网友:

平整辊系统的设计应该是设计的重点吧。

网友:

平整辊系统的设计及张力辊、卷取机的设计都是重点。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控制上的问题。比如张力波动、速度波动或轧制力波动等。如果这些量控制不好,也会造成产品质量不达标。不光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2007-02-24):

可能是张力波动(电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