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液环式真空泵的装配流程---[维修经历,原创]

楼主(2007-01-22):
本人根据前段时间的一次维修经历书写了这个,希望各位师父们多提宝贵意见。

两级液环式真空泵装配流程fficeffice" />

一、安装大叶轮到轴上,注意旋转方向为:从电机端看顺时针旋转。

V" s, O ?* K5 Z! B- n

               图1

二、将中间间隔室放于支撑座上,将带有大叶轮的轴传入间隔室中。然后将带有循环水入口的前泵端放于大叶轮上,压好填料,装好填料压盖(注意此时先不安装大叶轮筒)。

- t/ N l( j# _ s; p

三、将电机端轴承支架装入,与前泵端用螺栓固定好。

四、测量调整轴承的安装位置,既确定了前泵端与大叶轮的端面工作间隙。这一步比较关键所以详细说明:

ffice:word" />       如图:测量尺寸必须满足

     尺寸A必须小于尺寸B10~20丝。此

此尺寸便是前泵端与大叶轮的端面工作间隙。

 `6 O

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通过加铜垫片的方式解决,

直到达到此要求间隙尺寸。

8 F M& X: _: N

图2

) N1 U u, Z; K2 ?& v

 Y

五、安装好轴承,索紧螺母(为反丝),紧好轴承压盖。此时大叶轮应该可以与前泵端有

; \ Y

对转动。如果不合适,重新反到上一步,调整好间隙继续。

六、安装好泵的连轴器,将泵倒置。然后确定大叶轮筒两端面的垫子尺寸。可用两种方法测量确定。要求端面工作间隙20丝左右。

(1)       测量法:直接测量大叶轮端面至前泵端端面的尺寸和大叶轮筒尺寸,确定垫子尺寸。

(2)       试装法:将大叶轮筒装入,然后用直尺与塞尺确定垫子尺寸。

   当间隙过大时,无法加垫片时,可以直接涂密封胶密封。

七、将间隔室装入打实,因为小叶轮为第二级真空叶轮所以小叶轮端的间隔室为吸入口,而大叶轮端的为排气口。在试装时可以先不加间隔室中间垫片,以根据下一步测量数据而选择合适垫片。

 P2 A

八、装入间隔套后,测量间隔套端面与间隔室端面尺寸C,然后再测量叶轮端面到内凹面的尺寸D。从而确定间隔室中间垫片尺寸,与间隔套垫子,从而确定出小叶轮端面与间隔室端面的间隙尺寸。一般要求:装好中间垫片后尺寸C应大于D10丝左右。因拉紧螺栓时,间隔室中间垫片会收缩一定尺寸。

. ~ S

               图3

 a/ E

九、装入小叶轮后,从小叶轮端看转向正好为逆时针转,锁紧螺母为正丝,锁紧。

十、确定小叶轮筒两端垫片,方法可以用前第六步所讲的方法。要求端面工作间隙20丝左右。

十一、装入小叶轮筒,后泵端,用螺栓把紧。然后装入填料,轴承室,轴承及轴承盖。试转应无太大阻力。

" ? Z/ m0 l W

网友:

向楼主表示敬意。原创心得,工程师的习惯。

楼主:

希望更多的老师们给纠错

网友(2007-04-02):

致敬

网友(2007-05-06):

敬礼,经验是最可贵的。

网友:

不错
机械的人员
喜欢的就是从实践中寻找问题,从实践中总结问题

网友(2007-06-27):

原创的的

网友:

能够做到总结,是机械维修工程师的一大乐趣,如果能够总结经验是一大成就。

网友(2007-11-10):
这样的帖子很好

网友(2008-04-26):
这样就可熟悉设备了,拆装熟练了

网友(2009-06-28):
能够总结,进步就快。

网友(2010-08-08):
经验是最可贵的经验是最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