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变位齿轮---[请教]

楼主(2007-01-22):
三个齿轮,齿数分别是19,29,13

+ B' f" a z2 _2 C8 x

29的齿轮在中间,19的和13的在两边分别与29的啮合

" r2 S$ T, M |% j3 M$ v$ H

29和19的中心距是196

29和13的中心距是172

根据实测的齿顶圆和齿根圆直径模数是8

大体结果是分度圆分离系数和齿顶高变位系数都大于0,属于角变位里的正变位

 f8 }9 u

我的问题:

9 B Y

理论上三个齿轮的啮合角,分度圆分离系数,齿顶高变位系数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行不通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楼主:
   如果是角变位的话,13齿,19齿的变位系数应该是一样的,但是29齿的不应该是和那两个一样啊!

楼主:

谢谢寻找天下

分度圆分离系数和齿顶高变位系数以及啮合角

在一对啮合的角变位齿轮里,他们是一样的

如果是两组齿轮那么就是两组系数

但是29的齿轮是公用的

所以就都相等了

这是理论推断

实际计算是不可能相等的

另外可以算出29和19的总变位系数,29和13的总变位系数

这三个齿轮的变位应该是都不相等

网友:

如果你有实物可测量,是可以测出变位系数的。你从测量齿顶和齿根是如何得出模数的?

楼主:

齿顶圆直径除齿数加2
齿底圆直径除齿数减2.5
得数取整数

不过这个不是问题

我觉得这里有个理论问题大家感兴趣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点问题啊

你的问题的前提:理论上三个齿轮的啮合角,分度圆分离系数,齿顶高变位系数应该是一样的

其中的啮合角你指的是节圆压力角。这个节圆压力角不是两两一样的。对于中间的齿轮29,分别和另两个齿轮啮合时有可能节圆不是一样的。只能说这三个齿轮的模数,分度圆压力角是一样的。至于变位系数也不是一样的,也不一定相啮合的两个齿轮变位系数和就是0。你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测绘问题,还是先测出齿厚然后用齿轮测绘的分析方法就行了。

楼主:

其实我想算出总变位数值
分后给配对齿轮分配就行了
可是老师傅非要和原实物数据吻合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问过我这里附近的制造厂,至少是减20道的误差

楼主:

补充一下7楼的

一对啮合齿轮只要模数和啮合角相等就可以

其他的系数都可以不等

网友:

除了齿顶和齿根以外,没有测量过其他数据吗?
比如通过测量公法线和跨棒距来算基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7楼的

一对啮合齿轮只要模数和啮合角相等就可以

其他的系数都可以不等

分度圆压力角也是相等的,因为模数的几何意义在分度圆上,所以一般说一个齿轮对能啮合的条件是“模数和分度圆压力角相等”。这是个充要条件。当然啮合角也是相等的,这是必要条件。啮合角是相啮合的一对齿轮的参数,对于29的齿轮来说,与19和13分别啮合一般来说就有两个不同的啮合角。

设模数8对应的压力角为PA

29和19的啮合:

分度圆分离系数=(196-(29+19)*8/2)/8=0.5

cos(啮合角)=cos(PA)*192/196

总变位系数=2PI/192/tan(PA)

29和13的啮合:

分度圆分离系数=(172-(29+13)*8/2)/8=0.5

cos(啮合角)=cos(PA)*168/172

总变位系数=2PI/168/tan(PA)

. b5 h/ s T9 r B+ }9 u

现有条件只能算出这些了,如果测了齿厚的话可以得到PA和各自的变位系数。

老师傅既然要和原实物数据吻合,那总会有原实物来测测吧。

网友:

29和19的啮合:Σχ=0.536742 , x(29)=0.24 ,x(19)=0.2967420 ^* f1  29和13的啮合:Σχ=0.541619, x (29)=0.24 ,x(13)=0.301619  X==========================
 由于总变位不同  即便x(29)都是0。24 ,Ra(29) 在两组中的计算也有微小差别,取其中较小的 !

=========================
总变位分配方式是各种各样的,看从什么角度考虑 !

网友:

理论上三个齿轮的啮合角,分度圆分离系数,齿顶高变位系数不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0-07-04):
恩,学到不少,在看看书,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