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安全距离,没过关---[请教]

楼主(2007-01-22):
我有一个产品需要做ESD测试,今日送出去测试却过不了15KV静电测试,有谁知道电子线路与面板安全距离,

测试中电子线路过不了4KV.怎么办呢,各位有谁知道这方面资料.

网友:

接地电缆尽量粗大,多用几根有效果,元件能加独立屏蔽就加上,尤其是线圈之类的感抗元件,加屏蔽,加独立接地,内部有变压器的独立出来最好,更换供电频率,多电源小功率独立供电,绝缘材料可以选用ESD225,金属材料用303/440C,有条件的话加上离子发生器中和静电,能试的都试了,静电降一伏是一伏,不过以上我看都是废话多,现在一般屏蔽都做到极限了,我们这的工程师的终极秘技是一个一个更换可疑电子元件。还有哪位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我们这的工程师的终极秘技是一个一个更换可疑电子元件。

如果线路上能改的都改了,那也只有这招了啊~~~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好办法的~~~

网友:

http://www.powersystems.eetchina.com/ART_8800444075_2400001_206edc07200612.HTM

提高可靠性的ESD保护考虑

网友:

电子设备中电路板布局、布线和安装的抗ESD设计规则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TOPIC_POST_1000002129_0.HTM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TOPIC_POST_1000002130_0.HTM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TOPIC_POST_1000002132_0.HTM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TOPIC_POST_1000002133_0.HTM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TOPIC_POST_1000002135_0.HTM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