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步距角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3):
<>请问各专业人士,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由本身步进电机的结构决定的还是由驱动器控制的?
<>我这有一台D306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驱动一台90BYHH3503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的转子齿数是50,为什么驱动器可以控制步进电每一转的步距角?
有以下几个参数,10000/转  8000/转  6000/转  5000/转

网友:

楼主说的是细分控制,这是在控制器上实现的。

楼主:

请问一下,
步距角与细分有什么关联?

网友:

步距角是电机的固有特性,无法改变,步距细分是控制器的控制方式,两者要配合使用。

楼主:

既然步距角是固定的,那么电机每转一圈的步数是固定的.
那么控制器如何能改变电机每转的步数呢?

网友:

“控制器如何能改变电机每转的步数呢?”

这是一种倍频控制方式,不是一句话说清的,楼主应该找书看看,也许社区里的那位大虾能用简单的话说清。

网友:

反引力 网友好!

不细分==A---B---C---A---B---C---A---

细分==A---AB---B---BC---C---CA---A---AB---B---BC---C---CA---

syw  070123---22.22

网友:

楼主应该找本书看看,就可以详细了解了,这类书很多,机电一体化方面的。

楼主:

已查阅有关步进电机专业书籍.
明白了50%.

网友:

步进电机本身的步距角是由其本身的机械结构决定的,一种电机只能有一个步距角
但是利用驱动器可以改变细分的大小,原理就是利用通电时相电流的不同使各项之间达到一个力的平衡位置,通电时用阶梯波代替矩形波,这样把一个步距角分成若干个,一般是8的倍数.

楼主:

那请问一下,相数与齿数是什么关系?
三相的步进电机可以每转1000步.
五相的步进电机也是每转1000步.
这样三相与五相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看书,这里说不清楚,数控技术上有专业的说明很详细
还有数控维修上也有

网友:

相数和齿数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
一般 步距角=360/(相数*齿数*通电状态系数)

网友:

原理可以查书,并不多说。我在这里只说说我对步进的理解

步进的许多应用场合是在控制步进角和控制步进距上面
步进角的应用:例子有包装机械里的六工位转动等
控制步距应用:比如说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机槭手移动等

我们选择步进而不选伺服的理由是:
它价位相对便宜,控制方式相对简单

现在的步进为了达到更高的精度,提出且实际运用了精分的概念。
就光光从这角度而言,步进的精度已经可以很接近伺服了。不过它还没有做它的反馈部分。
如果现在的步进加上了反馈,那就是地地道道的伺服了:)

作为一线的现场应用开发人员来讲,我们了解了步进,其它就从最低层次在了解数控。
对于我而言:
它们一个是开环控制,一个是闭环控制(从自动控制角度来说)
它们一个无反馈方式,一个有反馈方式(从外观形式来说)
它们一个价钱便宜  ,一个价钱贵    (从经济角度来说)
它们一个实现精度低,一个实现精度高(从使用特点来说)

楼主:

谢谢. 附件中是我画的自动切管机,是由步进电机驱动的. 因我购买的驱动器和一项参数是每转脉冲是/10000 8000 6000 5000 现在明白了,但是,步进电机的细分并不是为了提高精度,而是改善运行性能. 以下是从网上找到的, 有的人认为,细分是为了提高精度,其实不然,细分主要是改善电机的运行性能,现说明如下:步进电机的细分控制是由驱动器精确控制步进电机的相电流来实现的,以二相电机为例,假如电机的额定相电流为3A,如果使用常规驱动器(如常用的恒流斩波方式)驱动该电机,电机每运行一步,其绕组内的电流将从0突变为3A或从3A突变到0,相电流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引起电机运行的振动和噪音。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在10细分的状态下驱动该电机,电机每运行一微步,其绕组内的电流变化只有0.3A而不是3A,且电流是以正弦曲线规律变化,这样就大大的改善了电机的振动和噪音,因此,在性能上的优点才是细分的真正优点。由于细分驱动器要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以对驱动器要有相当高的技术要求和工艺要求,成本亦会较高。注意,国内有一些驱动器采用“平滑”来取代细分,有的亦称为细分,但这不是真正的细分,望广大用户一定要分清两者的本质不同: 1.“平滑”并不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只是把电流的变化率变缓一些,所以“平滑”并不产生微步,而细分的微步是可以用来精确定位的。 2.电机的相电流被平滑后,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而细分控制不但不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相反,力矩会有所增加

自动切管机三维图.dwg

网友:

反引力 网友好!

我将你的附件文件“自动切管机三维图.dwg ”下载并细看了,做的很好!
我将所有的图层全部关闭,然后在逐一打开,,没看到步进电机及从动轮等,
但也明白了个大概:我猜想,好象是用于切塑料管的,步进电机上应有一个
主动轮,与从动轮配合,起到输送塑料管的作用。
....................................................................
我感兴趣的是:
1?:主控制器部分是用的什么产品,价格多少?能否介绍一下,或给个链接。
2?:实际运行时剪切的塑料管长度有几种规格?
3?:步进电机的供电电源多少伏。
4?:步进电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5?:步进电机价格和驱动器价格多少?
6?:你在1楼处给的步进电机“90BYHH3503”,我在网上没有查到,麻烦
给个外形尺寸。

谢谢!

syw  070124---21.28

楼主:

你好,
开门syw开门造车
今天上午我在设备车间跟进零件制作.及元件安装.
所以没空上网.
现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主控制器部分是用的什么产品,价格多少?能否介绍一下,或给个链接。
  南京得利德运动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的.   WWW.LEADERMC.CN

2?:实际运行时剪切的塑料管长度有几种规格?
3-10(直径)每次切四根.
3?:步进电机的供电电源多少伏。
4?:步进电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5?:步进电机价格和驱动器价格多少?

步进电机是90BYH3503南京的华兴的 1000元 三相式的,驱动电压220V
相电流1.4A/驱动器是2000元.
6?:你在1楼处给的步进电机“90BYHH3503”,我在网上没有查到,麻烦
给个外形尺寸。

圆形电机.尺寸您 可以上网这个网查找对象(华兴电机.cn)

网友:

尚有一些疑问:
1.图中A处 上切刀的限位和导向不会有问题吗?

2.图中B处 会有不妥吗?

3.图中C处 切不同直径的管时如何调节(我没看明白)?

4.总的切断力大约要多少?

5.结构件不知用的什么板材?有的地方有点浪费。

切管机有很多现成的,为何不直接买?与自己做价格会差多少?

楼主:

请问多少钱一台?
C处的气缸是用的是可调行程的.
总切断力大概20KG!
主隔板与主底板用的是45钢.
其它的是用灰胶板.

网友:

反引力 网友好!

你在18楼的信息收到,谢谢!
容易出现的问题:
1、同时切四根容易出现跑偏和不同步的问题。你得用薄片材料做四条导向用的隔板。
2、上、下滚轮最好做成细齿型,以增加输送时的磨擦力。
供参考。
成功时在此帖告诉一下,祝你成功!
时刻关注你。

syw   070126---16.34

楼主:

好的.
完成后我再详细写一下整过程.

楼主:

海山网友.
可有联系电话.
有时间我们聊聊.

网友:

对于这个,步距角是固定的,改变送电的方式和频率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

<>
引用 网友A:
海山网友.
可有联系电话.
有时间我们聊聊.
<>有空的话,先给我发邮件吧.

网友:

TO:反引力
我想你对细分的划分来自于以下网址的讨论中吧:)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8619

无可非议它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细分主要是改善电机的运行性能,这一点是很正确的!
因为我曾经专门对此做了一个试验装置,并且为此做了多日的现场观测其运行效果。

但我觉得开发细分这功能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其精度!
至于开发完以后又从理论上推断它能够发问电机的性能,则又是后事了。

但步进能够用细分来解决精度问题,那我们为什么又要用到伺服呢?
可能做过细分试验的人并不多,这里我多少说一下
用细分这功能后,步进电机精度会提高,但是它运行的速度真的就不行了!
简而言之,步进用了细分这一功能之后,它的精度上升,而运行速度下降~~
精度越高,它的运行速度会越慢!
它不但会变慢,而且其慢的程度简直就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于是,专门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反馈装置,成立了伺服这一概论(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伺服如何而来书上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数控机床?)。
伺服兼固了速度和精度,于是为数控机床开辟了新路子。

网友:

<>
引用 网友B:
TO:反引力
我想你对细分的划分来自于以下网址的讨论中吧:)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8619

无可非议它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细分主要是改善电机的运行性能,这一点是很正确的!
因为我曾经专门对此做了一个试验装置,并且为此做了多日的现场观测其运行效果。

但我觉得开发细分这功能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其精度!
至于开发完以后又从理论上推断它能够发问电机的性能,则又是后事了。

但步进能够用细分来解决精度问题,那我们为什么又要用到伺服呢?
可能做过细分试验的人并不多,这里我多少说一下
用细分这功能后,步进电机精度会提高,但是它运行的速度真的就不行了!
简而言之,步进用了细分这一功能之后,它的精度上升,而运行速度下降~~
精度越高,它的运行速度会越慢!
它不但会变慢,而且其慢的程度简直就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于是,专门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反馈装置,成立了伺服这一概论(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伺服如何而来书上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数控机床?)。
伺服兼固了速度和精度,于是为数控机床开辟了新路子。
<>赞同!步进电机不细分转速一般也不会超过1000n/min,如果16、32甚至64细分后速度就只有几十转了,一般对速度有要求的都用伺服电机,但伺服电机价格比较高,伺服电机加控制器动不动就上万,而采用步进电机可控制在1000元/轴以下

网友:

改驱动脉冲频率来提高速度

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以前的PLC支持的频率数是有限制的:)

现在还是可以用这方法来改造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日本鬼子也深刻的明白这一点,所以它们出口时对我们国内作了限制~~~

虽然说这是一个不错且可行的方案,但是从时间和经济成本来说,用伺服反而比用步进来的合算了~~~

现在小日本也看明白了这点,所以从06年开始,小日本开始把3U(三菱)抛向了我们的市场,紧跟其后的是欧姆龙(型号记不清了),其实3U在日本90年代中期已经大规模采用的成熟产品了~~~

呵呵~~~

“狗日的日本鬼子”
用东京审判里我最喜欢的台词代表我此时的心情~~~

网友:

3 U 是三菱中国公司目前主推的一款PLC的型号

网友(2007-02-23):

呵呵,具体的你可以查相关手册,我不是销售工程师,具体介绍肯定不如你看资料来得详尽

楼主:

你好:syw开门造车前辈

切管机已制作完成,并已运行半月。

附件是图片。

网友:

可喜可贺!

祝贺楼主的旗开得胜!

网友:

反引力 网友好!

前些日子忙一批定货,没能天天上网,此帖漏看。今天才刚刚看到,做的不错。
在此向你表示迟到的祝贺!

syw  070324---17.08

网友(2010-03-26):
我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
步距角是由电机本身决定的。但可以使用细分驱动,提高运动精度,简单说就是把一个脉冲分为几步发出,这样一个步距角就分为了几部分,从而提高精度。如果楼主还不清楚,就查一下关于细分驱动方面的资料。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