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6-7H,其中的7H是螺纹公差等级么?---[请教]

楼主(2007-01-23):
12-M6-7H均布中的7H是不是螺纹的公差等级?还是指螺纹的深度

网友:

好象是粗糙度,具体指多少,我也不清楚,望从中学习一下,

网友:

12应该是个数,也就是标注的数量,M6内螺纹,7H是公差

网友:

数字代表公差等级
字母代表公差带位置
大写字母代表内螺纹
小写字母代表外螺纹
1.大量生产的精制紧固件螺纹,推荐采用内螺纹中等6H,外螺纹中等6g。

2.螺纹精度等级的选用:

  精密级:用于要求配合性质变动较小的螺纹。

  中等级:用于一般用途的螺纹。

网友:

  7H代表什么?
7H是内螺纹中经和顶经公差带代号。根据螺纹配合的要求,将公差等级和公差位置组合,可得到各种公差带。
但为了减少量刃具的规格,普通螺纹公差带一般按短、中、长三组旋合长度给出了精密、中等、粗糙三种精度,选用时是按下述原则考虑;,
1) 精密; 用于精密螺纹,当要求配合性质变动校小时;
;    依据旋合长度;短;采用4H(内螺纹)、3h、4h(外螺纹)。
                    中;采用4H、5H(内螺纹);4h(外螺纹)。
                    长;采用 5H6H(内螺纹)、4h、5h(外螺纹)。
 2)中等; 一般用途;
      依据旋合长度;短;采用5H(内螺纹)、5h、4h(外螺纹)。
                    中;采用5H、(内螺纹);6h(外螺纹)。
                    长;采用 7H、(内螺纹)、7h、6h(外螺纹)。
3) 粗糙; 对精度要求不高或制造比较困难时
      依据旋合长度;短;采用7H(内螺纹)、8h、(外螺纹)。
                    中;采用7H、(内螺纹)、8h(外螺纹)。
                    长;采用 7H、(内螺纹)、8h(外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