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续切出锯齿形状的无纺布?---[请教]

楼主(2007-01-23):
现在的无纺布机械一般都是切成直边,要想切锯齿,只能是间歇式的,谁能有办法设计出一种刀,能连续切锯齿,如果方案可行,一被采纳,即有酬谢

网友:

多氏 网友好!

现有几个问题想进一步加深了解:
1?:这个无纺布幅面宽为多少厘米(CM)?
2?:无纺布是在生产线上边运动边切,还是间歇静止时切?
3?:在这个幅面上设多少个锯齿?
4?:锯齿高为多少?
5?:切一刀允许的最长时间为多少秒?

syw  070123---21.17

网友:

多氏 网友:
你的问题很容易解决,根据你的要求,做一个表面带锯齿状刀刃的滚轮,与另一个滚轮对转,就可以将无纺布切好。你可以联系syw开门造车网友给你做,他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

多氏  益丰 网友好!

我个人不擅自接收任何项目!
在机械社区基地没有建成之前,在机械社区专职技术干部没有到位之前,
受老鹰之托,我将根据项目的特点,挑选合适的人选,组成项目攻关小组,
以组织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关于项目的收益分配,将遵照社区规定的执行。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将按照下面
链接处,给出的讨论稿试行。
攻关小组成员的收益,打入该同志个人帐号,社区所得部分由老鹰用于网站运营,我
个人的收益部分,用于我对社区做出的承诺。具体见下面的链接。

syw  070124---10.31
.......................................................
syw--专利收益分配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01649/ShowPost.aspx#101649

网友:

syw开门造车 :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让你给他挑选合适的人选。

网友:

呵呵,刀具不复杂,关键是和刀具配合的那个面有点难度,材料要讲究点.建议作成一个弹性装置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觉得益丰网友的方案不错,也许成本要高一些,为了便于大家考虑,具体规格如下:幅宽20厘米,裁切长度40厘米,最好是滚动切,速度是12米/分钟

楼主:

锯齿高度为2-3毫米,间距5毫米

网友:

多氏 网友好!

你在7楼给出的速度==200毫米/每秒。
我在2楼的问,你没有给全,所以我还得接着问:

2?:无纺布是在生产线上边运动边切,还是间歇静止时切?

5?:切一刀允许的最长时间为多少秒?
6?:切时,无纺布是处于“垂直状态”,还是“水平状态”?
7?:留给“剪切部分”可使用的空间能有多大?
..................................................................
syw   070124---18.24

网友(2007-08-20):

在布运行方向的垂直方向加一个往复运动的刀具,靠伺服电机控制往复速度,速度调节合适了应该就可以切出任意波形,个人意见,是从纸塑制袋机得到的启发,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做过无仿布分切机(直切)我用的一般都是热刀,不然会出现毛边

网友(2010-03-09):
可惜看到这个帖太晚了,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如果还没有,我这里有比较成型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