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时分流的防止---[求教]

楼主(2007-01-23):
点焊的时候,由于工件结构原因,有时候电极与部品接触在所难免,引起电流分流。这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一般常规解决,都是在点焊机壁上缠绕绝缘胶布,但是不能阻止电极与工件的接触。我现在想在点焊电极头外做表面处理。初步考虑用粉末喷涂方式或者表面裹塑方式。请教各位大侠,是否可行?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

黔之客大侠好!

您所述的那种方法应该可行但操作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不过可以试一下;

还有就是:用螺纹连接方式加可伸缩的陶瓷套或其它绝缘材料做保护套可能会更好点。

当然这只是建议,您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电阻焊接接触较多,两点建议供您参考.
1.焊接回路必须与不必要焊接的部分保持绝缘.
2.设计合适的焊接夹具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
    黄河湃大侠:能否告诉我所谓的其他绝缘材料都有哪些?是否方便使用?可伸缩的陶瓷套你是否可以给我点相关厂商资料?
    风云1号大侠:谢谢你的2点提醒,2点我们都有相应处置。目前的分流主要是在点焊头外缘与工件接触处的分流。
    关于此贴相关实际信息:
    我们所用的点焊头外径规格:Φ9.Φ13.Φ16三种,最长时35左右。请问是否有合适的可伸缩磁套?

网友:

楼主好!

关于保护套的事,我是这么考虑的:在靠近电极侧用陶瓷保护套,
然后用伸缩管或刚性较好的软管与瓷保护套粘结,起到保护的效果,
至于所需备件,您需去咨询,我这里也没有资料。

楼主:

黄河湃大侠你好!
我拿不定主意的是,不管是用伸缩管还是软管,其材料该选什么?连接了陶瓷保护套后,陶瓷保护套 的壁厚一定是会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尺寸范围内,那么工作的可靠性是否可靠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想请教大侠,是否有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的现成经验可供借鉴?谢谢!

网友:

在好多的焊接设备:比如氩弧焊焊具、等离子割具等工具中都用陶瓷咀做保护,
您可参照他们来做。

不好意思,我这里也没有现成的资料供您参考!

楼主:

回各位大侠:
我已经在着手作点焊电极的表面喷涂防分流试验了,具体试验结果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我会发布到这里来。

网友:

大家好,我觉得是不是没有把楼主的具体问题弄清楚啊?
楼主说的是点焊,不是电焊;点焊的分流确实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我们在实际的设计和操作中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可以采用异型
电极臂来躲开和焊接零件的型面接触,或是异型电极头,这两种方法
在实际的操作中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分流问题;再说对于点焊零件的需焊接
部位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焊接分流,型面会尽量躲开和电极的干涉。
不知道说的是否合理,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9楼说得挺好!

请大家积极发表意见!

网友:

楼主怎么没反应呢?
也不谈谈自己的想法?!
谢谢10楼的表扬,会加油的!

网友:

向精密陶瓷厂按你要求定制陶瓷套。一般模具费不贵的。

楼主:

回复各位热情的大侠:
实在不好意思,最近几天杂务太多,没来社区了。今天又来看了大家的发言,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是inwall大侠,谢谢你的积极参与。
以下为我公司目前比较典型的一个点焊时分流的实际状况:
1.结构原因,点焊位置形状为[型,当然上面折弯部分比下面部分短(略5);
2.点焊时候使用的电极柄为弯的,有一部分可以伸入[形折弯内空去;
3.点焊时产生分流主要就是发生在电极柄与[型上部边缘处;当然,实际操作中是用手把上部略往外掰着点焊的,这样较少发生分流,但是力道把握不易;
4.分流后的表现:很细微的一点黑印,不仔细看就看不出。但是,日本人对品质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对此也需要有彻底改善措施实行。
5.从个人提高角度考虑,我也希望能够掌握此方面技能。
以上,请各位大侠踊跃参与讨论。

网友(2007-02-28):

引用 网友A:
向精密陶瓷厂按你要求定制陶瓷套。一般模具费不贵的。

不贵要多少钱。比如说 要焊M8的螺母所用的陶瓷头。。。。

! Y M

还不得几百。如果便宜介绍几个地方

网友(2007-12-05):

也可以将焊接定位板绝缘,效果也可以.

网友:
不好意思啊,现在在广州这边出差,好久没来家里看看了,
今天上来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在这里谢谢各位辛勤工作
并为网站矢志不渝创新的大侠们了!
再提点小小的建议吧:对主题回复时无法看到其他人的内容,
如名字、回复内容等等,觉得不如以前的回复页面操作方便,
请版主及老鹰考虑,谢谢!
转入正题:
楼主你的“表面喷涂防分流试验”整的这么样了啊?可以给
大家分享了吗?
我倾向于电极臂表面绝缘的玻璃纤维布。

网友:
学习,作为新人,获益匪浅,我现在的单位就是做一体式焊钳的,分流确实是比较头疼的问题

网友(2008-12-11):
用KCF也效果很好,不妨你发个图过来,我帮你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