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6-12-26):
有谁知道螺纹规怎样检定?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螺纹校验规去校验,如果你想得到更具体的数据的话,那就不是一两句话说请楚的问题,通常只要检中径,大小径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那要检螺距,角度等...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圆柱螺紋规檢定规程JJG 888-1995,里面介紹了如何測量螺紋。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这东西还是真的好,对于干工具很实用!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我们公司的螺纹规一般只检中径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可以采用万能测长仪检测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thank you !!

网友:
有关螺纹塞规的问题---[请教]

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些关于螺纹规的一些问题!

1、螺纹的测量方法有哪些?螺纹中径的测量有哪些方法?

2、三针量法是测量螺纹的哪能个参数?最佳针径如何计算?

3、螺纹塞规的通端和止端各检验螺纹的什么尺寸?对其牙型有什么要求?

- f: P `( I! k$ {

4、光滑极限量规用来检验螺纹的什么尺寸?

网友:
Re: 有关螺纹塞规的问题---[请教]

螺纹中径的测量用通止规测量。
光滑极限量规用来检验螺纹小径

网友:
Re: 有关螺纹塞规的问题---[请教]

螺纹的测量方法可以分为单项测量和综合测量。单项测量常见的是测量中径、螺距和牙型半角;综合测量常见的是用螺纹量规测量,其中止端测量螺纹的单一中径,而通端测量螺纹的作用中径和小径。

单项测量中,三针法可测中径,工具显微镜可以用来测中径、螺距和牙型半角,有时需要配备一些辅助测量夹头。

网友:
Re: 有关螺纹塞规的问题---[请教]

楼上的一剑飘红大侠已给出了较祥细的答案,现我在此做一补充:

1.光滑极限塞规控制顶径极限尺寸,并不是2楼所说的只是小径.

, t/ r' h5 ^ Y- n

2.测量中径的方法,除了三针法外,还有球接触法(内螺纹中径)、影象法和轴切法,

3.用三针测量中径时,量针的最佳直径为0.57735P(米制螺纹),0.51765P(梯形螺纹).

网友:
Re: 有关螺纹塞规的问题---[请教]

这几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没想到在这里找到答案,真的很感谢大家!!!另外有人说螺纹塞规通端检验螺纹的作用中径,其次控制螺纹最大极限尺寸,这里所说的最大极限尺寸是否是指小径?

网友:
Re: 有关螺纹塞规的问题---[请教]

一看楼主学习没有到位,注意这个方面的学习啊
最基本的
.用三针测量中径时,量针的最佳直径为0.57735P(米制螺纹),0.51765P(梯形螺纹).
这个你可以在使用后发现一些理论和实践差异的

网友(2007-02-10):
Re: 螺纹规的测量

实用 喜欢......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对于螺纹量规我还有个疑问向各位大虾请教:
对于中径、大径公差采用不同精度等级的螺纹,怎么用螺纹量规检啊?
螺纹量规标准里好像只适用相同精度等级的螺纹。难道要做两个吗?作的话
尺寸按什么标准定?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标准,大径、中径应该分别按不同的公差下偏差计算就是了。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一般只是检验中径。用校正通止规

网友(2007-03-20):
Re: 螺纹规的测量

外螺纹用三针
内螺纹用塞规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同意12楼的!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精度几何?一般只要检中径,大小径就可以了

网友(2007-04-21):
Re: 螺纹规的测量

对于螺纹中径的检测一般的都是采用“三针法”检测,按照螺纹验收手册,螺纹大径,中径,小径都需要检测的!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三针法测量的是螺纹单一中径,此方法适用用螺纹升角较小的时候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
   我公司采购了几个螺纹精度检具,但是不能测量螺纹深度,我设计了几个螺纹深度检具,检具的螺纹部分我做成了螺纹塞规的通规尺寸,但同事说没必要,只是普通螺纹就行了,是否可以?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9楼的朋友说的很对阿,我刚发现
手册上讲的公式就不适用了?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thank you !! 第3楼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楼上的朋友可以把测量方法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我也在查,谢谢了。多谢各位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用螺纹比较仪可以测量螺纹的中径/作用中径/半角/导程等等误差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螺纹塞规我们可以用三针法检定
螺纹环规就用校对规检定,校对规是分通止规的,环规通端要一副通止规,止端要一副通止规
如果要测量环规的中径,只能用万能测长仪,我见过三丰一种环规校准仪,和万能测长仪差不多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有大量螺纹工作量规在使用,如何用经济且可以现场使用的量具检定工作螺纹塞规和环规?谢谢指点!急需此方面的资料资料。邮箱beifangwj@tom.com

网友:

一般情况下,螺纹的大小径不会磨损。因为它们只要不相互干涉就可以了。最为用户验收,应测量多个参数。外螺纹应测量中径、螺距、半角。使用中的量规可以只检中径就可以了。具体的精度国家标准上有规定,只要查就可以了。

网友(2007-08-17):

實用,很多謝三樓小愛的資料!

网友:
Re: 螺纹规的测量

感谢3楼小爱提供资料!

网友(2007-10-09):
螺纹规的测量

盡管還是有不足的地方,但還是要感謝三樓的小愛版主

网友:
NPTF螺纹怎么检测啊?

NPTF螺纹怎么检测啊?

网友:
螺纹规测量

谢谢,学习了 ,楼主辛苦

网友:
感謝三樓的小愛版主!!!!!!!!!!

网友:
感谢三楼,非常有用的内容。

网友A(2008-01-02):
螺纹环规校对塞规TT\TZ\ZT\ZZ分别用在什么场合,请高手解答。最好可以根据自己身边的例子来阐述应用的场合是否合理,我遇到的最难受的例子是TT\ZT\TS\ZS因为有各自的公差带,经常把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的,以至于好多厂家都不敢卖这些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环规校对塞规TT\TZ\ZT\ZZ分别用在什么场合,请高手解答。最好可以根据自己身边的例子来阐述应用的场合是否合理,我遇到的最难受的例子是TT\ZT\TS\ZS因为有各自的公差带,经常把合格的判定为不合格的,以至于好多 ...

TT:校通-新的通规
TZ:校通-新的止规
ZT:校止-新的通规
ZZ:校止-新的止规
TS:校通-使用中的通规,损规
ZS:校止-使用中的止规,损规

虽然不推荐用这种方法,但是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确实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国标本身不好说他有问题,但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TT\TZ\ZT\ZZ本身各项参数都要比较好,而且国标也说了这种方法判定的不合格品如有异议可以用其他方法来验证,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在实际执行的时候的确是容易误判的,这和我们目前的加工、检测手段(包括资金、技术投入)有关。而TS ZS 由于使用场合的原因一般大家都可以接受

网友:
学习了,我们公司现在也大量使用螺纹通止规(塞规、环规),没有足够的知识。
不错!!!

网友:
TT--檢查新的通端螺紋環規的作用中徑 ,這東西一般是生產螺紋環規的廠家才會用啦
TZ--檢查新的通端螺紋環規的單一中徑 ,這東西也是一般生產螺紋環規的廠家才會用啦
TS--檢查使用的通端螺紋環規的單一中徑,這東西是我們要用的,如果超過一個螺距說明環規磨損啦,趕快換吧
ZT,ZZ,ZS的概念是一樣的,只是這三個東西是用來檢查止端螺紋環規用的,同樣的,我們一般只有ZS就可以了,其實止端一般我們不校準,因為我們的生產能力足夠,止端如果出現磨損只是收緊了標準而已。

网友(2008-02-27):
楼上是否可以就测量方法及原理方面提出稍微详细的东西?只是推产品明显让人容易理解为推销广告

网友: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量具,这种量具美国也有,如GSG, JOANSON GUAGE都有。他实际上是用3个螺纹柱代替了螺纹量规,并把中径的变化量给数字化,更容易观察出每种量规的缺陷。但缺点是每种螺距或尺寸必须配置不同的柱,适合大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