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建个液压泵站,维修柱塞泵和液压油缸---[请教]

楼主(2007-01-23):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用它来进行维修柱塞泵和液压油缸。叶片泵等与液压有关的阀,不知我的想法可行的通,请赐教。

网友: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建液压站维修元件?楼主能否把问题细化一下?

楼主: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我是外行请你帮我研究研究,主要是维修泵阀缸这些东西,是不是需要建个泵站还是用其他专用工具?

网友: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测试还可以吧,维修怎么维修啊?

网友: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我觉得你应该建一个和你要维修的各种液压元件,泵,阀相配套的液压系统。把维修过的元件、阀、泵换到上面去进行测试维修后的性能。测试每一个维修过的元件都是合格的。

如果是用液压站维修液压元件 ,泵等那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够清楚,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肯请各位帮我设计归划如何制作此系统,先谢了。

网友: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可行性不很高的,目前能做的只是维修液压元件,然后在液压站上进行打压实验,检验维修的是否合格,
同时如果要修换向阀之类的元件,效果好象不是很好,
在我们公司只是清洗一下液压元件,油缸更换密封圈,然后在液压站上直接进行打压实验。
只是个人意见,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测试量小的话而且不是连续作业,我觉得没有必要搞一个泵站,浪费。

网友:
Re: 我想建一个液压泵站那位高工能给与帮助?

有专业做测压试验的液压工作台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个专业厂家,从设计到制作一起完成。

网友:

我公司曾经给客户作了一个液压实验台,全进口原件,主要是力士乐的,比例阀自动调节,200万左右,要是做个简单的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泵,几个阀,几个表就够了,主要是做几个接口,用来连接不同的元件进行打压试验。

网友:

修泵一般就是换零件,装配后试验,常规阀清洗一下就行,泄漏大就换个阀芯,很简单的

网友:

柱塞泵有什么弄得 磨磨配油盘和缸体,换换柱塞 没什么好弄得阿
如果仅仅是维修那是有点不太可行了阿!~
测试还可以吧

网友(2007-03-03):

可以建一个简易试验台,建议只对元件作"简单"测试.测试项目和工作难点如下:

阀件的测试相对容易点,在试验台上装一流量小的油泵供油即可,对换向阀测换向性能、密封性能试验即可;对溢流阀进行密封和调压性能测试;节流阀看一下无外漏油,如想看其调节功能,可串接一油缸,调节节流阀看油缸的运行速度。

油缸检查:油源用流量较小的泵,检查项目:油缸的密封性能;另外可在低压下看油缸动作是否正常;油缸正反向动作正常即可

油泵检测相对难点,(1)根据被测油泵的规格,配置相应电机,管路规格、油箱大小等均需按最大流量泵考虑。(2)简单测试可只看调压正常,声音正常,无异常发热等即可,如有必要可装一流量计测一下输出流量。

一点建议,供参考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个测试泵和马达的液压站,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问题,现在也主要是更换内部的组件,用实验台做性能检测和提供调试的数据.如果你有固定的客户资源到是可以考虑建个站的.

网友(2007-04-05):

我们公司就给一些军工做过液压测试台,我同意14楼的意见。泵站主要用于测试,维修则是更换易损件。如果你们公司的液压元件很多,可以建一个液压站。价格则根据你们的需求。可以给我联系哈

网友:

应该有个检测系统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个人感觉不可行
泵阀属于精密件,像我们厂出的柱塞泵都是配研的,除非生产厂家,其他地方要修理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
我们厂的泵一般大修都是返厂修

网友:

我们所有个液压站,主要用于检测泵或马达的性能,至于维修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去观察了。

网友:

我设计过不少液压泵试验台,修理液压泵光靠一个泵站是不行的,需要一个液压试验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要有许多执行元件,测量仪表,控制元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