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O圈耐用些?有标准吗?

楼主(2007-01-23):
液压系统:最高压力30MPa,通常在25MPa左右使用,一般O圈用不了多久就冲了,有什么好一点的没有?

网友:

可以加挡板,用宝色的也应该可以,我这一般最高压力到25MPa,国产的用过明宇的,但不敢说怎么样,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

网友:

1.就我所知产品而言,30MPa工作压力是没问题的,一般用进口件。
2.O形圈是有标准的,分两种记法:内径*线径;外径*线径。
3.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连接油管密封,建采用球面密封形的,最先进的是德国DIN标准的24度锥卡套式密封。

网友: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改用斯特圈

楼主:

主要用在:1、阀件上如插装阀、换向阀,
          2、管接头,有些与阀块直接方法兰连接,改进结构不太容易。
  有没有硅橡胶的O圈,能满足使用吗?

网友:

一般O形圈 硬度要在80左右就比较好用了

网友:

大于15MPA就加个挡圈比较好。
U型圈比O型圈的密封性能要好点!
基本上硬度越高受压越好,但相对磨损也就越快。

网友(2011-05-17):
你可以采用伊顿的接头密封,我们的也是系统压力30,工作压力25.伊顿的没有问题,呵呵,希望可以给你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