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涂胶机方案设计---[请教]

楼主(2007-01-23):
要实现一个方形工件的周边涂胶,工件为方形,带4-R4角。
要求:1全自动化,PLC控制,自动上下料
2。节拍,20秒。
3。产量,5000件/8小时
涂胶后要烘干,温度20-60。烘考10-20分钟
结构紧凑,占地空间小。
请教怎样设计?

网友:

你说的太粗了
再详细一些吧

网友:

你说的太粗

网友:

不知楼主要做的设备用在哪个行业?

工件的详细资料,用哪种固化胶?

以前做过的设备:

楼主:

机器最大尺寸L2000*W1500*H1800
涂料:聚胺脂,烘烤时间5分钟,温度120-160度连续可调。
采有真空吸附,真空取件上下料。
35件/分钟。
工件为电池类的磁性的裸板。
步进式传动。如何实现步进式运转?

网友:

呵呵,效率要求又提高了。

不知楼主在要求什么。

楼主:

原来的要求是我自己定的,后来的是客户发过来的要求

网友:

真空上下料+点胶估计单工位很难达到你的产能要求,至少采用双工位,多加一套治具和定量点胶装置,大体是3个电动缸控制3个运动方向,平台上安装固定治具,烘烤另作一道工序,供参考

网友:

真空吸盘上料,加气吹分料,上线进入周边自动涂胶滚轮,再旋转涂对侧,再进入,烘烤,不知这方案对你有没帮助,我们原来是这样做的

网友:

用点胶针你们肯定不划算

网友:

是印后设备吧,
首先要考虑是否是中间环节,是否需要与前面的或后面的设备对接。
其次,要考虑占地面积。
另外,出成品的时间。
其余......................

网友:

建议用凸轮,准确步进

网友:

不知你的工件大小,我见过一款别人的点胶机,生产的瓶颈是机器的时间,完全没有必要自动上下料的

网友(2007-03-04):

要求很高啊,工件又那么大,楼主最好设计成两层或多层的为好,不然一定达不到要求.

网友:

用什么胶枪?

楼主:

原来有个方案,一个外径约1米的大转盘,在上面均布了约50个工位,真空吸附工件,用气动实现间歇步进给给,一个箱体滚涂,效率达不到,
后来我做了一个双上双下料的长方体的链式转盘,步进电机带牙箱间歇转动,气动定位,方案没有通过,把偶给炒掉了.呵呵

网友(点评):
···方案没通过,被炒了。。。。

网友(2008-08-22):
涂胶技术交流群

涂胶技术交流群66907443

网友:
楼主要把你的工件尺寸和形状讲清楚,要不大家没法给你具体的帮助。如果尺寸小,产品固定,动作就少,完全可以达到35个/分钟,大概方案如下:加工一个和工件外形及涂胶轮廓相符的模具作为涂胶头,工件排队后步进到位,涂胶头下降,压紧工件后注胶(平面涂简单、四周涂稍麻烦),涂胶后推入一横排拖盘排队等候加热固化,具体一排放几个要根据你的工件尺寸和炉门宽度定,一排排满后,整排步进一个排宽(拖盘节距),炉体长度要根据固化时间和涂胶时间以及每排个数来定,粗略计算公式:L=拖盘节距X(固化时间/(涂胶周期X每排个数))。
当然,实现起来还要有一些辅助动作。

网友:
不同形状和要求的产品,有不同的方案。

网友(2021-11-09):
感觉涂胶机没弄清楚客户需求,结果往往很惨,胶头是关键

网友:
用到模组,加个微信聊聊,13711197844

网友:
同步带直线模组,你值得拥有,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性价比更高。很多自动点胶机的首选!13392360596

网友:
楼主的需求不太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