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VSO 45液压泵噪音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3):
我们单位一液压系统,采用力士乐A10VSO45轴向变量柱塞泵、力士乐DBW10B的电磁溢流阀组合,工作压力:200bar 介质:水乙二醇

. T" o- \ j" Y; Q

长期以来,系统工作比较稳定,前段时间刚刚进行过系统检修,介质和元件均为新的,检修完两个月来工作稳定,忽然出现泵噪音大、振动剧烈的问题,如果让溢流阀溢流(在工作压力附近),则噪音下降,振动减轻,调上来后噪音重又产生,请教各位会是什么原因?先行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国产的A10V泵的额定压力就是210BAR,既然你说在200BAR压力下工作正常,调上来就噪音变大,说明你的调整压力高于泵的额定压力,所以会不正常。另外,你最好把系统原理传上来,否则不大好分析,大家只能猜测。

楼主:

我说得调上来指得是溢流阀调定压力,也就是说如果不让溢流阀溢流,泵就产生明显的噪音和振动。至于系统原理,我手边暂时没有电子版的,不过,系统图相当简单,就是泵出口并一电磁溢流阀的结构,后面就是蓄能器和系统,关闭通往系统的截至阀试验,情况依然,我怀疑会不会是有什么地方存在内泄,导致系统效率降低而引发的噪音和振动呢,但是目前还不太确定,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从现象看属于流体噪声的范畴,产生流体噪声从现象看可能是变量部分的问题。因为在溢流状态下泵不进行变量动作,此时噪音小,因此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变量部分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能有变量活塞的泄漏、变量阀芯的磨损等等,具体可拆检分析。也希望楼主能够在问题解决后告诉大家。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今天下午已经把该问题解决,解决过程是这样的:今天利用停机时间,我对系统的泵站单元进行了分段判断,即泵单元为a段、电磁溢流阀及阀块到蓄能器组为b段、进系统截至阀以后为c段,通过逐段排查,b、c两段没有太大的泄漏,打开泵的泄漏油口后,发现泵的泄漏量较大,但还没有影响到泵出口压力,同时,因为泄漏油口敞开排油,泵的噪音马上消失了。所以,我认为是由于泵的效率降低后,泄漏量增大导致排油不畅,在泵体内建立压力,使斜盘前后受力不均引起变量机构变量困难,尤其在零输出流量时,斜盘一方面受变量调节机构的作用,一方面受泄漏油的作用,使斜盘产生小角度颤动,造成流量脉动,最终引发振动和噪音。虽说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还是要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谢谢大家。

网友: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也学习了不少力士乐泵易出现的故障,和解决的方法。我们公司有几处高压油站用的也是力士乐泵,很是实用。谢过!

网友:

流体中是否遗留了细杂物?压力有变化吗?

网友:

我公司就是专门卖力士乐泵的,A10VSO得泵比A4VSO的差好多,压力高了特别容易坏。

网友:

楼上的凡阿凡,利用你的工作之便能给大家提供点资料吗,让更多的人嫩购了解国外的新产品

网友:

多谢楼主的讲解 我们公司用的是 A4VS 力士乐的泵 现在还没有问题

网友:

A4VS 力士乐的泵很好,就是价格高,供货周期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