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检测气路?---[请教]

楼主(2007-01-23):
要检测一个类似于安全阀的分泵,通过安全阀的进气口加气压,等气压达到一定压力(0.8MPa)时,气压从分泵的出气口排气,调节好后把锁定装置锁定。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保证气压在0.8MPa,来检测产品是否合格,检测气路如何设计?谢谢大家指教!

 或者说在产品的额定气压(0.8MPa)还未知道时,如何来检测额定气压(0.8MPa)?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我是这样理解,当气压达到0.8MPa时,保压一定时间,在检测这段时间漏气量的多少来判定被测元件是否合格,合格OK,不合格报警,然后自动排气。

网友:

设计一个自动分选装置,当气压达到0.8MP,切断气源保压一段时间后,检查保持压力是否达到要求,不达要求报警.合格OK.然后排气. 如果能再详细描述一下您的要求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羚羊和风云一号的解答,因为我这个产品是外贸产品,没有具体的图纸和技术参数,只有拿了几只样品过来,所以我必须按照样品先把产品的额定气压先检测出来,也就说产品的额定气压(比如额定气压为0.8MPa)还不知道,如何来检测额定气压(比如额定气压为0.8MPa)?

楼主:

等额定气压检测出来后,再设计检测检测气路。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最好用智能测漏仪表控制气压,也可测出泄漏量,鬼佬最信这玩意...
也可用U型管,内装水,也可读出泄漏量,大多数安全减压阀生产厂家使用这个...

楼主:

是啊,我也觉的是这样的!

网友:

检测额定气压可直接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

网友:

楼主说的可能是要求气密性检测,要求检测在0.8MPA压力下的泄露量。完全不泄露是不可能的,但你必须知道在这个压力下允许的泄露量范围。测试的过程就简单了,抽真空、充气、保压、测泄露量,就知道合不合格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想请教一下羚羊,有压力传感器的相关资料吗,能给我介绍一下吗?我对于这不是很了解。谢谢!

网友:

该压力传感器就是将气体达到所设定的压力时转换成电器信号传给控制系统,现在我公司都采用PLC控制。该资料的压力传感器可设定上下限控制,可满足你的要求,也有只设定一个值的。具体可咨询厂家。

网友:

应用压力传感器应该可以测量

网友(2007-11-02):
根据0.8Mpa的压力.充气.达到仪器调整的压力后,稳定.然后检测..得出一泄漏值....(只是你在检测的时候需要一个夹紧密封装置)

如果你的判定值比较松.检测的工件体积不是很大.可以用压力传感器利用直压法来检测.(根据你这个压力应该不可行)

如果你的判定值不松的话..就需要利用压差法来检测...测漏仪内除压力传感器外还有一压差传感器.利用对比的方法检测压力变化的.很简单咯....测漏仪可以在仪器上设定额定压力.不需要再外购压力传感器.因为仪器本身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