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PT1/8 和 Z1/8的区别

楼主(2007-01-23):
请教:螺纹NPT1/8  和  Z1/8的区别?加工底孔的大小和工艺方面各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不是一个标准

网友:

一样的标准,
新、老标法差异

楼主:

具体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没啥差异啊,NPT1/8是指外螺纹,NPTF1/8是指内螺纹,和Z1/8的尺寸是一样的

网友:

NPT是美标螺纹,Z是我国的锥管螺纹,数值上两者是一样的。

网友(2007-11-17):
NPTH和NPTF虽然都是美国标准,但是尺寸和结构都不一样啊
NPT是一般密封圆锥管螺纹,NPTF是干密封圆锥管螺纹
不是内外螺纹之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你似乎说的不正确,还得多学习噢!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回复没有显示?

网友:
圆锥管螺纹是指牙型角为60°、螺纹锥度为1:16的管螺纹,此系列螺纹在我国机床行业和美国、前苏联应用。它的代号,我国过去规定为K,后来规定为Z,现在改为NPT。螺纹代号对照表见下表。
国别            中国                   美国      苏联
代号        Z(旧)  NPT(新)        NPT        B

网友:
介绍一下相应的55°圆锥管螺纹标准。
一般密封管螺纹是指55°圆锥管螺纹,牙型角为55°、螺纹锥度为1:16
老标准代号为ZG,新的内螺纹标志代号为Rc,外螺纹标志代号分别为R1和R2,其R1和R2的尺寸是相同的,只是对应不同的内螺纹,Rp/ R1,Rc /R2

网友(2008-05-23):
3.4 大径、小径不同 NPTF螺纹与NPT螺纹的螺距P、基面距L1、基面上的中径d2均相同,大径、小径的计算方法也相同,但因两者牙高不同,所以大径小径并不相同。以东方红LF拖拉机上1/2-14 NPTF标准快换接头座螺纹为例: 已知:P=1.814 mm,L1=8.13 mm,d2=19.772 mm,若按NPT螺纹计算,则基面上 d大径=d2+0.8P=21.223 mm d小径=d2-0.8P=18.321 mm 按照NPTF螺纹计算,则基面上 d大径=d2+0.746P=21.125 mm d小径=d2-0.746P=18.419 mm 由此看出,两者的大小径是有区别的。
3.5 密封机理不同
从设计角度来说,螺纹副旋合后,在基面距内应形成无隙结合。实际上各直径、牙型角、螺距和锥角在制造中都有偏差。NPT螺纹的牙顶和牙底为过渡配合,仅靠板紧螺纹副时的微量变形来达到100%的无隙量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其密封性能,往往需要螺纹副内加一定的密封介质,它主要适应于中低压系统。NPTF螺纹的牙顶和牙底为过盈配合,扳紧螺纹副后,窄平的牙底迫使尖的牙顶弹塑性变形,因而获得100%的过盈配合,无需密封介质即能阻止泄漏,适于高压系统。
PTF螺纹的加工及测量
NPTF螺纹与NPT螺纹相比,几何形状和尺寸精度要求都要高一些,制造较为困难。它必须保证内外螺纹旋紧后在牙顶、牙底和牙侧同时消除全部间隙,这就要求内外螺纹的中径公差和大小径公差在各直径间有较均匀的过盈量。在其中一方先形成较大的过盈,而另一方还没有接触,这是不允许的。因此,NPTF螺纹的加工应首先从刀具入手,通过正确地设计螺纹刀具来控制牙顶和牙底的削平量。牙顶高由控制坯径尺寸来实现,并用专用量具来检验把关。同NPT螺纹一样,除需要设计测量坯径尺寸的专用量规及测量螺纹大径、小径、作用中径的螺纹量规外,还要设计检验牙底、牙顶削平量的量规。若条件允许,最好是直接测量外螺纹平面和这些平面的投影或测量内螺纹的截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NPTF螺纹的质量。

网友:
牙型角好像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