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的箱体,使用不锈钢的螺丝,螺母安装---[请教]

楼主(2007-01-23):
我有一个户外的箱体,考虑到防腐要求,使用不锈钢的螺丝,螺母安装.可是由于不锈钢的材质较软.螺丝锁入后包死.退不出.想改用不锈钢的螺母配热浸锌的螺丝.有同事反对.认为会由于电化学反应导致不锈钢生锈.这种说法对吗?原理是什么?

 N! H+ W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对,电级电位差产生

网友(2007-05-30):

Loctite 767可以解决咬合

网友:

为啥用软不用硬呢?
不锈钢多得很,只要有钱,要软有软要硬就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