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避免剪扳机剪切薄钢板时的刀弯--[请教]

楼主(2007-01-24):
我公司在用简板机对薄钢板下料时,经常出现刀弯(直线度误差),我们使用的是6X3200的液压剪床,使用的材料都是3mm以下的冷扎和热扎钢板.由于我们公司的零件毛坯大多是笮长型的,宽度和长度之比最大可达到1:26,如像1.5X2600X100这样的毛坯.并且我们对下料毛坯的直线度(刀弯)要求也比较高,所以经常因为下料时产生刀弯(直线度误差)而影响产品质量,我们的设计要求是在2600mm的长度内刀弯不能超过0.6mm,而剪切下料后大多在1mm左右,调整,刃磨剪床的上下刀片后也效果不大,如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剪板机剪板料,料弯曲有以下几种可能:

v( y A) p6 [- [3 B

厚度与宽度比太小,造成板料拧曲.

 压料力偏小,造成剪切过程中板料位移.

刀片钝了,局部刀口经常作剪切,剪长料时受力不均匀.

上下刀片间隙没根据板料厚度作调整。

楼主所说的情况是否,在工作台上的料,左端到位,右端偏大; 楼主;上或下刀片同步磨厚度确保厚度一致,查一下装刀片的靠山是否变形,装刀片时用塞尺检查间隙是否均匀一致。

网友:

楼上的说的比较全了。
解决办法,
1,上下剪刃间隙调整到料厚的5%。有时侯显示数值与实际数值不符。
2,增加压料力,
3,检查定位。或调整定位。
试试看。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全面。可以试试

网友:

我第一次知道剪板机上下剪刃间隙是料厚的5%.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2007-06-18):

我觉得如果以上这些都不能解决的话,做个后定位托盘试试。我以前也做过剪板机,特别是剪料时,越到后面,材料由于一部分被剪断一部分还仍留在材料上,产生拉料变形,这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

问题有1剪床刀具钝了,刃磨
      2上下刀间隙较大,调整
      3上下刀剪切角较小,调整(摆式液压剪板机)
      4压料压力不足。可加大压料柱截面。
      5如是带氮气储能罐的液压剪板机,可能氮气压力较低,加氮气补压。

网友(2007-09-05):

若剪下的条料弯曲比较大而留在台面上的料弯曲很小的话,那就是材料剪切后变形,与机器本身关系不大.

网友(2012-03-05):
你是说中间小和大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