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销轴零件,铣加工工序想革新,改成自动上下料---[附图,请教]

楼主(2007-01-24):
有一个销轴零件。在铣加工工序想进行一点革新,改成自动上下料。自动循环加工。盼各大侠出一出好主意。

(我怎么截图贴不上,只好传附件)

网友:

经验不足,帮老哥截下图吧,呵呵

网友:

先说说加工顺序,铣扁的工序如何安排,

楼主:

其车加工工序已完成。就是说用φ16H7孔与端面作定位基准,后面的中心孔已做好了,以此加压夹紧。红色标注尺寸是此工序加工所要保证的尺寸(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可以考虑设计一台专机,用PLC控制。

楼主:

设计一台专机,有此考虑,只是其上下料和装夹方案还没有考虑成熟。用PLC控制:感觉还是太超前。当前在此单位有点不适宜。

网友:

如果精度不要求很高,也不想考虑高的自动化,可以做一个带定位的插孔转盘,转盘上有压紧机构,转到位以后,用双铣刀直接铣扁即可。

考虑自动化的方式,可以上一个分拣系统,加工部分类似。

网友:

我看来你这个想法 的成本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人强度的N倍,不知道你企业愿意出多少改革资金
说说你是大批量的还是................................

网友:

画了个示意图,可能不太成比例。因你在说明文档中提到了气动顶尖,所以用了升降气缸送工件,升降气缸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斜一点,不一定要垂直升降,工件的排列还是用人工整理吧(车工车完当时顺手放好就可以了),整理后放入排列槽内,右端用固定座是因你没有标φ16H7的孔深,按你的图纸画的来测量的话只4mm了,中心孔稍深一点就打穿了,因此改用图示固定座,内置弹簧,用于加工后顶出工件。
图2是另一种方法,但其夹紧方式我未想到简单的方法,就不细说了。
控制部分的话,铣床上有限位开关,通过限位开关采用电器控制即可。

网友:

我觉得就仅这道铣上自动化,意义不是很大。如果批量特别大,建线的话,在所有工序上使用自动化,上一些机械手、输送机、定位装夹设备,利用单片机原理,电器控制,实现自动上料,自动装夹,自动退料。

网友:

海哥007 :
自动上下料问题不难解决,首先做一个底面有一定斜度的振动给料盘,料盘中间开一道比零件螺纹后端稍大一点的槽,毛坯装入料盘后,只要稍微振动,毛坯小端就会落入槽内,并沿着槽向下移动,在料盘出口处开一个比毛坯大端尺寸稍大一点的方孔,毛坯出来以后进入从垂直逐渐扭曲到水平的导向槽,然后进入加工工序。毛坯从导向槽一个带有数个与毛坯外形尺寸相同的半圆槽的垂直圆盘上,圆盘旋转到毛坯在水平位置后,触动开关,圆盘停止转动,然后是夹紧、铣削、松开、圆盘旋转,加工完的工件落入下一个料盘内,下一个工作循环又开始了。上面所有的动作均靠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实现位置检测,我想实现不是很难。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参与讨论。
   7楼的朋友提出转盘,只是此工件除铣两平面外还得铣一个槽(图上已标明),转盘的进刀是圆弧,槽的底面就不是一平面了,此法在此不可去。
   9楼的朋友提出的方案很认真,并画出了示意图。工件如象图二那样垂直夹紧就好。这样铣削的方向就得上下进刀了,此法可以采取,再逐步完善。
   11楼的朋友提出了自动上下料办法,很好,只是在实际设计中还是有些难度。此工件是很不规则的,且在铣削前扁方处就有扁方,只是尺寸大一些,所以工件在定位时得认方向。
   回答SOS586朋友提出的问题:此工件批量很大,近百万件/年。现在工人每班做1700件。每个工件得装夹,开车,进刀,停车,退刀,松开换料。这些动作每10秒钟就得重复。其工作强度是很大的。所以得有一个切实的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

那你把它做成自动的,工人干什么去,谁给他们钱?

网友:

节约的人力可以去其它生产线,或做其它事,加快业务进度,自动化可以提高效率,有利于企业发展。
也没有都自动化啦,要是一切都自动化了,那就成电影“黑客帝国”了, :-)    开个玩笑!

楼主:

社会如果不需要自动化的东西,那么,我们机械工程师都得饿死。

网友:

哈哈,下面开始讨论工程师和工人的生存空间是否矛盾的问题!

网友:

有一定难度,全自动不太好办,不如先弄个半自动的。

网友:

想了个批量铣的方法,通过凸轮夹紧后,与凸轮夹紧机构同步行进,完成后退回并松放

网友:

要考虑经济性,能创造效益,那肯定要往这方面下功夫。如果做小批量生产价位不高的零部件也想搞什么自动化革新,那只会打自已的耳光,早晚会卷铺盖走人!!!

网友:

最好发一个毛坯图看看再确定设计方案。

网友:

怎么不见 海哥 大侠啦

看了好几遍了.一直不敢发言.

楼上几位大侠的方案对铣槽10是不是不太方便?

槽10处的螺纹孔在什么时候钻?如果是在铣槽之后做,从便于加工来说,毛胚不做扁方40,直接做圆的更好加工.

按目前的效率,上自动设备和继续用人工相比优势不明显,如果每天产量再翻番的话,就可能有优势.

想知道目前铣床和组合铣刀是怎样进刀加工的,海哥能发点照片吗?

楼主:

海山大侠。感谢和欢迎你的参与。
因为是铸铁件,毛胚在进入机加工前就有40的扁方。铣加工是在卧铣上。刀杆上装两片三面刃铣刀铣两平面,中间还有一把切口铣刀铣槽。一次进刀完成。所以在效率提高的空间不是很大。目前主要是想自动化程度高一些。这样一个工人可以看两至三台机器。以此法提高效率。途径就是在自动上下料,和装夹上想办法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说俺上面18楼的方法可行不,如果不可行,请指正,又不能编辑帖子了~~~

网友:

改装的话也要知道现在具体的结构才好.

建议用手工排料,链条传送、自动定位、压紧加工、自动下料,这样费用较少,效率也提高很多。

如果空间够的话,可一次加工两个。(再多了可能中间的槽不好加工)

楼主:

对不起。这两天有事,未能及时回复。地瓜大侠的建议我没有想通中间有一槽是如何同时铣出来的。
  海山社友的建议正在消化中。现在的想法是抛开原来的机床。重新做专机。估计得做四台以上。

网友:

没考虑10的铣制,只是考虑了35的批量铣~,这个可以用2道工序完成啊,尺寸35的为1,用上图方法,尺寸10的为2,另制1套夹具,原理同1,正好利用尺寸35定位

网友:

海哥:我有一个不大成熟的想法:既然量这么大,能不能考虑在前一工序上直接加一个工装,一次就把它做了?既避免二次装夹、定位,还可以节省设备投资。

网友:

我们有帮别人设计过类似机器,其加工零件与你的类似,一次装夹可以同时铣成三个面。

联系电话:0512-65088646   张工

邮    箱:huayitech_auto@163.com

网友:

定位精度很难保证,一般机床改装不现实.

网友(2012-01-06):
自动上料的机构是今后机械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