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心孔的细长轴,如何保证同心?---[请教]

楼主(2007-01-24):
有一根轴,长约150,直径16,两端是螺纹,长约40,中间是光轴,需镀铬.没有中心孔,镀好铬后磨加工,如何保证同心度0.03

网友:

工艺顺序上好象有点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干?

楼主:

我想最后无心磨

网友:

镀铬以后应该是抛光,外圆无心磨应该在镀铬以前。

网友:

有一定要求的,也可以用反顶尖.

网友:

螺纹与光轴的同轴度保证不了吧

网友:

用车床加工时,必须使用跟刀架,每次进刀量小,完成后在镀。

网友:

为什么不许有中心孔呢?

用完后在焊上磨平呢?

网友:

镀好铬后磨加工?什么意思?把铬再磨去吗?

网友: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