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焊接---[请教]

楼主(2007-01-24):
为什么有的铸铁好焊,有的却难焊 ?有什么好方法吗?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哪些铸铁好焊接,什么情况下好焊,哪些不好焊,请把你遇到的情形描述清楚,否则别人无法帮助。

网友A:

请楼主到这个链接去看看,也许你会明白点:

http://bbs.cmiw.cn/forums/87883/ShowPost.aspx

. _& H; u: J c% U7 V; }) i

 ............................................................................... 由于这些天出差,很少来社区,现在回来了,真有回家的感觉! 感谢老鹰大侠对此版块的关注!

网友:

从材质上说,灰口铸铁焊接性好一些;从使用情况来说,常温状态下使用的焊接性好一些;从接触介质来说,无油无锈焊接性好一些……

网友:

灰口铸铁焊接性要差,球墨铸铁好一些,但是铸铁焊接后强度远不及原强度,

楼主:

详细情况:是一个机床上的带燕尾型导轨的铸铁夹具,由于长期使用,导轨根部与本体连接处撕裂 ,断口颜色发黑,用Z308焊条焊接一段后发现密集气孔、与坡口两侧不熔合。以前焊过一些铸件,很少遇到此情况,(可能与清理不干净有关)不知还有其他我不懂的原因否?
   再次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

……断口颜色发黑,用Z308焊条焊接一段后发现密集气孔、与坡口两侧不熔合。……那是长期在油中浸泡,被机油渗入的结果,用热焊法可能还有一点效果(不敢肯定,因为受力很大)冷焊与半热焊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呵呵,个人看法,不对之处请赐教:)

网友:

有气孔肯定是有油造成的,因为铸铁有毛细作用,必须把油去除干净,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7、8楼二位高手说的很有道理,该铸件确实长期在油污中工作,应该是二位所判断的原因。我后来改用J507焊接后,效果还可以,再次感谢7、8楼的指点!

网友B:

使用507碱性焊条

网友(2008-12-04):
引用 网友B:
使用507碱性焊条

我建议还是采用铸铁焊条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到这个链接去看看,也许你会明白点:
http://bbs.cmiw.cn/forums/87883/ShowPost.aspx
 ............................................................................... 由于这些天出差,很少来社 ...

这个链接我打不开啊。。。

网友:
Z507是特种铸铁焊条当然要好,Z308为可代铸铁焊条,304308316不锈钢也可以做焊接填充条(含镍),铸铁件焊接很讲究焊接工艺和方法的,退应力做得好坏也很关键,其实我并不认为铸铁难焊,根据被焊件的破坏程度,灵活的采用焊接工艺与方法,应该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