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17CrNiMo6 和 34CrNiMo6

楼主(2007-01-24):
各位先辈,请问谁有这两种材料的相关资料或热处理工艺方面的经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Re: 有关17CrNiMo6 和 34CrNiMo6[请教]

17CrNiMo6属德国牌号,其渗碳淬火时由于合金元素含量较多,渗碳淬火时有几点需要注意:

" H: z ~! ^5 A& Y2 T

1.渗碳温度一般在920度左右,扩散碳势不宜过高,一般在0.7%C左右就足够了.

2.建议你在淬火前进行一次高温回火,否则淬火后A'很难降得下来,表面硬度也很难起得来.

 K. S5 a! e

3.建议你采用渗碳空冷--高温回火---重新加热淬火工序.

* q* d u

4.淬火温度一般在810左右就可以了,当然这还得根据你的设备状况及淬火条件而定.

5.回火一般要求及时回火,回火温度一般在230度左右. (这样处理的产品一般可保证表面硬度在59-62HRC,芯部硬度在35-40HRC,晶粒度6级以上,金相组织1-3级)

34CrNiMo6材料我没处理过,哪位大侠处理过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