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发动机机油耗量过高的原因及排除

楼主(2007-01-24):
车用发动机机油耗量过高的原因及排除
一.摘要:
简述车用发动机机油耗量过高的主要原因,并对此提出了排除方法。

关键词:
发动机 机油耗量 排除 原因

二.前言:
造成车用发动机机油耗量过高的原因是机油渗漏或过量机油燃烧。发动机耗机油是汽车的一种常见故障,而故障通常由活塞连杆组,配气机构,汽缸体等部件的密封配合不良、或机油加注过量,渗漏等造成的。但在修理过程中,如没有注意零件材料质量的优劣或者维修加工工艺不规范、不标准,技术精度达不到要求,同样会引起发动机耗机油的故障。

三.正文
1、外部渗漏
  发动机机油外部渗漏常因油管破裂、密封垫或油封损坏、紧固螺母松动等引起。另外,曲轴箱通风系统堵塞,引起曲轴箱内压过高,或者压力润滑油路中油压过高,也会促使机油外部渗漏的发生。
  外部渗漏的可能发生部位有发动机外部油管、曲轴箱排油塞、油底壳密封垫、气缸盖垫、气门室罩密封圈、正时齿轮盖垫、曲轴前后油封、机油滤清器和凸轮轴胀塞等。外部只要有微量的渗漏,就会导致很高的机油消耗率,故对任何可能的渗漏源均不应忽视。
2、曲轴箱机油过量
  曲轴箱内油面过高,曲轴的连杆端将过量的机油激溅到气缸壁上,这些机油在发动机工作时进入燃烧室燃烧,使机油消耗量增加,且发动机性能会因火花塞积碳而下降。检查油面时,应特别注意油尺规格要与原车要求相符。
3、回油道堵塞
  使用添加剂含量过低的润滑油,或发动机的运转温度低,或因不经常换油或疏忽了。机油滤清器的适当保养,使润滑油变脏等,都会将活塞环及环槽的回油孔道堵塞,使缸壁上多余的机油不能返回到曲轴箱,而会进入燃烧室被烧掉。另外,脏污的机油还会使位于缸盖两端的回油排泄孔堵塞,此时,机油将溢入气门导管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
  如怀疑发动机由于回油道堵塞而引起机油耗量高,可以将一种浓缩的化学清洗剂倒入曲轴箱,该清洗剂与机油混合并很快地将沉积物和胶质溶解。但要注意,许多浓缩清洗剂内含有丙酮,当丙酮溶解胶质和沉淀后,胶状物便沉积到曲轴箱的底部,从而会堵塞机油聚滤器。因此,对沉积物较多的发动机,建议使用无丙酮清洗剂。
4、活塞环失效
  任何使活塞在高于正常温度下工作的情况,均将造成活塞环在环槽内卡死,从而使缸壁上的机油无法控制。当活塞环磨损过甚或断裂时,其张力减弱甚至失去张力。这样,机油就会在进气行程中被送入燃烧室,而炽热的燃气将在作功行程中经由活塞吹入气缸下部,这两种作用将使气缸、活塞和活塞环上的机油燃烧而形成积碳。
  活塞环失效后应及时更换。换环时,应选用与气缸同一修理级别的新环,且活塞环的端隙、侧隙及背隙,活塞环的张力及漏光度等都应符合本车型的规定。
5、活塞环错装
  目前,发动机使用的气环种类较多,就其断面形状来分,常用的有平气环、锥面环、扭曲环、扭曲锥面环、反扭曲锥面环、扭曲刮油环、桶面环及大力岸环等。安装新环时,除平环和桶面环外,都有装配方向要求,如锥面环标有“0”或“顶”记号的一面朝上,扭曲环外圆切口一面朝下、内圆切口一面朝上等。安装使用过的平环或桶面环时,应按原装配方向装回。保修过程中如不按规定装环,会使气环的泵油作用加强,导致烧机油现象严重。
  现代发动机多使用组合式油环,它一般由油环和衬簧组成。安装时,衬簧应小心地对接。一些修理工为图安装方便,将衬簧剪去一些,甚至有时干脆不装衬簧,衬簧张力降低后,就不能使活塞环以足够的压力压到气缸上,机油也得不到满意地控制。
6、气缸和活塞异常磨损
  气缸中存有过多或过大的磨粒时,会引起气缸严重的磨料磨损;发动机由于长期处于高温高负荷运转,气缸和活塞环之间会发生异常的粘着磨损;发动机经常低温运转,又会导致气缸异常的腐蚀磨损;气缸和活塞中心线不重合时,会导致活塞偏缸,使气缸和活塞偏磨。这些都会使窜入燃烧室而被燃烧的机油量大大增加。
  通过检查发动机气缸压力,可判断气缸的密封性。若气缸压力不足,而在向活塞周围加入机油后,缸压有明显升高,即可断定气缸漏气,这可能是气缸和活塞异常磨损引起。此时应打开缸盖视情处理。如确实为气缸和活塞异常磨损,在对气缸进行镗削、磨削或更换缸套后,还应找出引起异常磨损的原因。
7、正时齿轮或链条磨损
  正时齿轮或链条磨损后,会使气门与曲轴的工作不协调,并造成气门的动作时间迟后。进气门延迟关闭使气缸内的真空度增高。这样会促使机油通过活塞、活塞环和气门导管被抽入气缸上部并造成在该处燃烧的趋势。遇此情况应更换正时齿轮或链条。
8、摇臂轴安装颠倒
  除个别机型外,一般摇臂轴机油孔是朝着摇臂的底部方向,在此位置时,由气门弹簧加给摇臂的向上力有助于阻止来自摇臂轴的机油流。如果此轴安装颠倒,就会有过多的机油流过摇臂,并通过气门导管进入燃烧室。
9、气门油封损坏或漏装
  发动机上的气门油封控制气门导管的机油流量。如气门油封损坏或在保修时漏装,就会使经气门导管到燃烧室的机油量直线上升。因此,保修时应注意气门油封的检查与安装。
10、进气歧管密封垫损坏
  有些V8发动机设计成具有挺杆腔盖的歧管,由密封垫很窄的截面将进气歧管口与挺杆腔和(或)气门盖内的油雾分隔开。当歧管与气缸盖之间的分隔面上的内部密封垫有渗漏时,就会有机油进入进气口内。进气歧管密封垫的边缘部分密封不良,也会导致外部有机油渗漏。该故障可通过测量进气歧管真空度判明。如真空度很低或为0,则应更换进气歧管密封垫。
11、气缸盖垫漏油
  有些发动机上,气缸体上钻有一个油道,它延伸到气缸盖上,将机油引到摇臂。若气缸盖垫不能将此部位很好地密封,机油就会进入气缸或发动机冷却液中。如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或者靠近缸体油道的火花塞不断地被机油污染,即表明内部存在漏油问题,此气缸盖垫需要更换。
12、隔板或油气挡板丢失
  有的发动机在气门室罩内装有金属隔板或油气挡板,如其丢失,曲轴箱中机油雾将通过曲轴箱通风系统的阀门进入燃烧室燃烧,而机油盘中的机油将不断蒸发而形成油雾,如此循环,机油盘中的油量将很快减少。
13、轴承磨损或损坏
  曲轴主轴承或连杆轴承磨损或损坏时,会使过量的机油由曲轴喷射到气缸壁上。缸壁上的机油量远远超出活塞和活塞环的控制能力,会使过量机油燃烧,并使活塞生成积碳。有时,主轴承大量漏失机油,会使机油压力降到(尤其在低转速时)没有足够的机油喷射到气缸壁上的程度,活塞、活塞环和气缸壁因得不到良好润滑而迅速磨损。
14、气缸变形
  在形状精确的气缸里,机油可由活塞和活塞环加以控制。但是,如果气缸有了锥度和失圆度,油控就变得很困难了。造成气缸变形的原因除了磨损外,还有热分布不均或搪缸体时未将轴承盖拧紧到位。当活塞与气缸的间隙过大时,活塞就会在气缸内摆动;在倾斜的瞬间,会有过多的机油从活塞的一侧进入活塞环。当活塞完成每个行程后返回时,都会有机油进入燃烧室。
15、化油器调整不当
  化油器调整不当,混合气过稀,会引起过热,使活塞环卡死和损坏;如混合气过浓,其中的燃油会稀释机油,从而使轴承、气缸和活塞磨损。这两种情况最终都会增加机油的消耗量。检调化油器时,应使各量孔、油道及气道畅通,应保证各供油装置供油正时。
四.结论
以上便是本人关于判断发动机耗机油故障及故障简单排除方法的一些经验,有不足之处希望加以指正.为了更好提高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节省开支,最好就是广大司机能够做好三检工作,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行车途中注意仪表和车辆的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参考文献
1.    赵新主编.   汽车构造.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8
2.    张弟宁主编. 汽车维修.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9
3.    张普国主编. 汽车修理实习. 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9

网友:

楼主的论文么

网友:

对了,有一次看到叫转缸式发动机的,缸内像菱形一样的,完成吸气压缩做功等,但是费油,不知道那种发动机有没有可能发展。优点是体积小,与轴在同一轴线。

楼主:

转载的文章,觉的写的挺不错的,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07-07-12):

机油的耗油量有一个正常的指标,一般情况下每千公里不大于一升机油。如果大于这个那可以说是异常的消耗了,主要就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产生泄漏的地方,这个不用多说了。二是机械原因的,比如说冷车情况下冒蓝烟(属于机油消耗)往往是气门油封或导管出现故障;如果是热车冒蓝烟,往往跟活塞环与缸壁的配合间隙有关。三是燃油影响的,燃油进入到机油里后会稀释机油,机油的粘度和闪点都会降低,也会造成机油异常的消耗。另外,机油粘度的选择很重要,粘度小了,密封不严烧机油,粘度大了,油刮不干净上推后烧机油,当然油加多了也属于这一类。但要注意的是,新车和大修磨合车辆,在磨合期异常消耗这是正常的,过了磨合期就会好转。

网友:

这个贴挺好的,发给司机读一读,对修理工判断故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