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锌基合金材料(请教)

楼主(2007-01-24):
哪位大侠了解锌基合金这种材料?我只知道它重量轻,比较耐磨.要比同样体积锡青铜便宜很多.但是没有查到相关标准.

- K) G! G f

我们公司打算试验一下用这种材料代替QSn10-1做蜗轮,不知怎么样.

有了解这种材料的大侠请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网友:

十几年前,我在大学时,搞过一点锌基合金材料,是ZnAl27合金,就是来代替铜合金的,现在不知发展如何.

楼主:

听我公司老工程师讲,以前我们也试着用过锌基合金(我不知道牌号)来代替锡青铜,但效果不好.好象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不会吧。我前几天设备上的备件坏了,查说明书是4号锌基合金的,我正愁手头没有材料呢,不过我有锡青铜,按上面的大侠的意思,我用锡青铜代替锌合金应该没问题了。
请教雪绒花:
锌合金与锡青铜相比,谁的更耐磨,以及成本、可加工性能的比较情况如何?

楼主:

我这儿有张厂家的宣传材料,说是锌基合金更耐磨一些,但我们还没有试过,具体情况不清楚。这种材料的牌号:ZA27C,我想可能就是二楼大虾说的那种.密度是5g/cm3,比铜轻的多,价格也比铜便宜,如果耐用的话,成本应该是比锡青铜低。可加工性也还不清楚。

网友:

明白了。谢谢雪绒花大姐。

网友(2007-03-14):

如何制造锌基合金材料谁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