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 FANUC oi-MB系统出毛病了---[求助]

楼主(2007-01-25):
我干的那台是立式加工中心 FANUC oi-MB系统 ,这几个月来一直犯一个毛病:

机械手换到经常卡住不动,有时执行完换刀动作,它会再执行一次,然后换插到主轴里的刀会插不住,产生掉刀现象),厂家维修来了好几次,都没搞明白,前些日子找到个毛病,说是刀库里一个接触器似的东西坏掉了,更换以后这些天又出现了上述现象,今天我一上班又听说是系统的毛病,我真糊涂了 系统怎么还能有这毛病?

各位老师 ,有没有明白的 ,请帮帮我找找毛病?谢谢~

网友:

是哪家的床子,掉刀是不是因为进刀的行程不够呢

网友:

刀库时间长了都会出一些问题,有可能是你的接近开关的问题,时间长了就不怎么灵敏了,或者是他的间隙太宽了,都有关系。一般的国产的出的问题会多一些。

网友:

有可能是PLC问题,先查一下PLC的输入和输出点,例如:有没有压线不牢或松动等.
也有可能是液(气)压问题查看一下压力,调整压力后是否正常.
查看刀库刀套的磨损情况.

网友:

说说你设备使用有多久了,查看维护记录
系统检测电器元件的灵敏度.接地情况.温度情况,机械手的完整情况,插拔借口的情况,数据线的情况

建议把程序请空了后根据上述情况一一核查,还有看你做的产品机械手抓的外圆大小是不是一样.
感觉是程序错乱和电磁干扰.或者是电压不稳定,看你附近有没有增加什么其他设备和强磁场的东西
检查电压的稳定情况

网友:

如果出现5次以上建议你请维护人员把系统重新装一下.

楼主:

设备使用了不到一年 是大机床的VDL1400 系统重新做过了 昨天又出问题了 机械手一直重复换刀动作 但是刀库和主轴的下刀开关都没反应 原来卡住的问题估计也是因为开关不工作导致机械手卡住不动 附近没有增加新设备 也不是电压不稳 没有强磁场

楼主:

补充一下 刀臂卡住和连续换刀时无报警

楼主:

刀臂卡住刀时会发出兹兹响声

网友:

建议用单步执行换刀动作,而不是用M06自动换刀,先看看是哪步出问题了!
单步换刀方法如下:MDI状态~M95~执行~按F0至无动作~M73~按F0至无动作~M75
                           ~按F0至无动作~M77

网友:

刀臂卡住刀时会发出兹兹响声
什么部位的声音?????????
看机械手是不是关节部位是否有阻力(磨损或变形)等。你可以搞个图片吗?
对指令分解检测,看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电压的情况测试了吗?

网友:

提点不成熟的建议:
1. 可否不装刀实验换刀动作?如比较连贯-->应该查外部原因(手臂水平/长度/和主轴的配合等).
2. 机床PMC带单步换刀动作否?如有-->试试单步动作-这样可以判断具体出问题的地方.
3. 此现象不需考虑NC部分的问题.
4. 在下主观臆断:此现象出在PLC/PMC部分,但是应该是由机械开关(松拉刀/扣刀等到位检测)及定位机构(油缸或电机)引起.

网友(2007-04-05):

你把参数改一下好吗在诊断里面f511改1,2,3,试试好吗?“

网友(2009-08-31):
看看气压够不够

网友:
第一:可能是刀臂的润滑油长时间干掉,导致里面运动限制!
第二: 查一下,换刀臂的旋转角度有没有被改动过!
第三:你锁采用的刀具过重,当刀臂向下的时候,刀由于重力过大,飞出!
 自己好好想想看,这些问题如果还不够说明,那么你就该换刀库拉!

网友:
不懂,不会搞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很大可能是控制阀有问题,你试着看看。

网友(2010-10-10):
立式加工中心发那科oi-mb系统同时出现1000号1010号和1020号报警,求高手解决

网友:
我干的那台立式加工中心是发那科oi-mb系统同时出现1000号1010号和1020号报警,

求高手解决!!!!

网友:
是不是气压或是油压不够,

网友(2013-01-14):
检查一下梯形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