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型的不锈钢该怎样焊接呢?

楼主(2007-01-25):
因3系列不锈钢涨价比较厉害,想用4系列不锈钢代替,可不是很有把握,想知道430的不锈钢用在热交换器上300度左右,如可防止它焊接后,焊缝开裂呢?

网友:

楼主好!

此问题还需要查一些相关资料才能够回答你,见凉!

楼主:

资料上有用A307,普通电焊,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用过,效果如何,钢材性能会改变很大吗?而且用的很广,我才敢用!

网友:

那样的话,最好做个工艺评定,材料的性能指标变化可以检测出来,就会心中有数多了。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呢,我才不要第一个做。检测复杂吗?有谁会做,对材料认识不多。

网友:

可以试试用不锈钢焊条打底后再用碳钢焊条堆。但要注意预热温度和层间温度,以及焊后保温时间。当然最好按我这个方法先做一个工艺评定会更有把握。

网友(2007-03-07):

430型为铁素体,最好选用奥氏体焊材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