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设计,我现要冲20000个垫片---[请教]

楼主(2007-01-25):
我现要冲20000个厚4MM,内径20.5,外径26的垫片,只有一台新的J21-63的冲床,现想做个模具,

问题是这个模具该怎样做?这个模具中有哪些部件是标准件能去外购,哪些要自己设计?

网友:

没有能可外购的标准件。
做模具只加工20000件,划不来。

网友:

复合模,内外圆一起冲,结构相对比较复杂

分步冲,先冲外圆,后冲内孔,结构简单

楼主的零件难度在于壁厚与厚度比

建议用车床加工

网友:

楼主主要购买一付模架,买几块模具钢,淬火、先切割、安装就行了。复合模相对复杂一点,但是效率很高。如果楼主对模具不了解的话,建议楼主找专业作模具人员。这样的模具对专业人员来说很简单,造价也很低。

网友:

最好是复合模。不然精度不易保证。

网友:

如果尺寸公差较大可设计一个步进冲模,先冲内孔再冲外圆。如果精度高只能设计复合模了。

网友(2007-06-03):

这个模具太简单了
我们设计过了太多了
我建议大家还是多关系一下拉深模具的设计
我个人认为还是拉深模具最难设计的。要考虑的太多了 拉深次数,系数等

网友:

同意3楼。此件其实还是车好。

网友:

车就好了吗 还冲 就那么点东西  找适当的管材 内一刀 外一刀 砍断一刀 不应超过15s/个

网友:

  同意3

网友(2010-04-22):
没有能可外购的标准件。
做模具只加工20000件,划不来
问题是单价多少?

网友:
还是车好。还快还省力。比你弄模具好

网友:
我们厂的63T冲床冲的是3mm厚,外径43.5,内径33.4的铁环,最近正在做一个新的模具,和你说的很像,我是做质检的,从一开始我就一直跟着去设计和了解这个模具总图在厂里,等星期一我再拿回来给你看看。不是很难的。

网友:
车就好了吗 还冲 就那么点东西  找适当的管材 内一刀 外一刀 砍断一刀 不应超过15s/个

引用 网友A:

同意9楼的,数量的话用模具不合适。而且该垫片的厚度和壁厚比例不适合用模具加工。楼主还是考虑一下9楼大仙的意见吧!如果是垫片的话,应该精度不是要求很高的吧!

网友:
建议做一个一次性冲裁的简易模具,成本大概也只要200元,经济而且实惠,20000件的话一天时间基本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