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塞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5):
各位专家你们好,请问在电热塞中发热丝和稳定丝的圈数、圈径,在一定的电压下面是怎样影响发热时间和温度的?他们有怎样的关系~!我是个外行请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

你提到的应该是第三代电热塞,其加热部分由两种不同温度系数的电阻丝构成,加热丝主要负责快速加热,稳定丝则是在达到预定温度后电阻值急剧上升,从而限制电流,防止温度过高烧坏电热塞,并使电热塞维持在预定温度附近.至于其圈数,圈径对发热时间和温度的影响,可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