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品质确认---[求教]

楼主(2007-01-25):
各位大侠:

 p1 A# L

    我正着手搞点焊破坏试验作业的相关手顺及标准,有以下方面待完善,请不吝赐教。

    点焊品质是否OK的判定。我仅做了以下2点:

   1.两部件完全剥离后,其中一块如在点焊处形成破洞,而熔核牢固沾接于另外一件,且熔核直径为点焊头直径的80%以上为OK;

 U* p

   2.如两板完好剥离却不见损伤则为NG。

8 s- ^# y8 t d

以上,是否正确?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望赐教!

网友:

点焊的确没有确定的标准,这要根据单位产品的实用情况来确定,
你的第一个检测手段如果能够满足产品要求,那应为合格焊点。

楼主:

我的这个标准,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和实际到目前的使用情况看,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小日本对有关品质刚面要求比较严格,特别是最近另外两个公司刚发生过不良品流出后就更加重视,下月初总公司会有人来检查,所以我想是否可以做得更仔细些,而且也是给我自己增长知识的一个机会!所以请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按照我仅有的一丁点的经验:

有些产品要求焊接后的剥离破坏力要大于多少N

点焊焊接完后,做一个专用的拉力测试机构来检测。

原来要求在线全检,但实施有困难。目前抽检较多。

因为我接触的产品尺寸比较小,不知楼主大侠的产品结构如何?

楼主:

回海山大侠:
我们的产品,如果是铆钉和板材的铆合件,那是要求扭力的;而如果是两板铆接的,那是需要检测拉力(有专门的拉压力计),而且也会有详细记录在案,以备上级和客户的监察,一般是初、中、终物试验。而点焊件由于是两块板点焊在一起,而且一般不是只焊一个点,所以检测剥离破坏力好象不太现实,不过这个问题我会做考虑。
以上谢谢!

网友:

做破坏试验即可--要求母材撕裂。

网友:

楼主收集的相关手册和标准能透漏一下吗?
让我们大家都参考一下,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楼主:

回复上面6、7楼的大侠:
1.我所做的就是做破坏试验手顺及标准;
2.标准我正在求教中,我所知道的就是破坏试验,两板件剥离开后,熔核直径大于点焊电极头部直径的60%以上为OK品(参照日本某大公司的作业标准书换算后得出),我在发此贴时将该比例设为80%以上,是为不合适。
3.我需要各位大侠给我更多的破坏试验后判别OK与否的更详细标准。
4.当我将本次点焊试验手顺及标准做完后我将发到社区与大家分享。

网友:

点焊有标准的,撕破试验后还要检查熔核直径和深度,对表面电极压坑深度根据材料不同也有规定的,再就是焊透率指标,点焊有些还要求做金相分析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中国点焊的标准有汽车行业和航天部两种标准,我手头现在没有,原来在军工时候有,你去书店看看吧。

楼主:

谢谢月黄昏大侠。如果你找到相关标准,请发给我。
我会去书店看看能不能够找到。

网友(2007-08-24):

引用 网友A:
回复上面6、7楼的大侠:
1.我所做的就是做破坏试验手顺及标准;
2.标准我正在求教中,我所知道的就是破坏试验,两板件剥离开后,熔核直径大于点焊电极头部直径的60%以上为OK品(参照日本某大公司的作业标准书换算后得出),我在发此贴时将该比例设为80%以上,是为不合适。
3.我需要各位大侠给我更多的破坏试验后判别OK与否的更详细标准。
4.当我将本次点焊试验手顺及标准做完后我将发到社区与大家分享。

在我所接触的汽车车身钣金件焊接中,全破坏后的熔核径不能按照换算得来,日本钢材的材质与国内的钢材(宝钢钢材,)材质不同,基本上国产化过程中,产品试制用的是接近于所要求的钢材材质的牌号

另,全破坏时,基本原则是,薄板上的肉粘到厚板上,其熔核径可以通过经验公式得来或直接用经验参考表

厚度不同的板件组合,按照薄板件为准,都有其容许的最小熔核径,按整车厂的标准来定就不会错了

网友(2007-12-13):
点焊品质确认!

本人有汽车方面的点焊品质标准,是丰田公司的,不过没在办公电脑里,待我方便的时候跟大家共享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一般情况判定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有面检,凿子检查、全破坏检查等。等等吧

网友(2009-08-12):
哦,知道了原来是做破坏实验啊

网友:
点焊的要求,各行业估计不会有通用的标准,
客户应该给的有要求,用使用极限破坏,满足要求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