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砂管”的使用寿命---[讨论]

楼主(2007-01-25):
在水刀切割中砂管属于最昂贵的消耗品,大家来说说你用过的最好的一根砂管是多少小时?他的普通寿命是多少小时?

现在很多厂家都表示自己的砂管“经久耐用”,而作为一名亲身体验的使用者,在切割不同材料时不同的压力下,砂管这种消耗品的使用寿命是多少?欢迎大家来交流一下?

请注明所用机器的高压系统  日常切割的平均压力   切割材料(厚度/mm)   使用寿命(小时/H)  或 多少米/m

例如   300Mpa     180Mpa    瓷砖 (10mm)       220H     300m

网友(2007-03-09):

关于砂管方面的寿命,真的还挺难说的,不光只是压力的问题,还有水的流量、质量。但至今为止砂管品牌也不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加我QQ聊。

网友:

目前中国国内的砂管还没法和国外产品比,所以目前中国水刀市场所使用的砂管全部依赖进口,而砂管的原产地就两家,一家在美国,一家在欧洲,美国产的质量相对要差一些,会出现诸如爆裂,不聚焦等现象.有可能的话大家还是买欧洲的产品,要是考虑成本低的话也可以使用美国的砂管.

网友(2007-04-18):

这个不太好说, 切割除不同的材料,使用的压力也不会相同,

网友(2008-03-28):
经分析非砂管因素造成的砂管异常损坏如下:
1)水质不佳造成宝石异常损坏,因此伤及砂管。
2)宝石的设计或宝石座组合制作不佳,水箭不正常。
3)宝石座已耗损造成扰流,水箭不集中。
4)切割头设计及工作精度不良,宝石每次装置前后仍产生位移,造成水箭中心不正。
5)砂水混合空间设计不良,造成扰流。
6)切割头设计不良,宝石座固定时受力不一,造成水箭方向偏移,伤及砂管。
7)切割头或宝石座采用的钢材及工艺不过关,使精度变化快速造成水箭偏移

网友:
小李水刀说的对, 在他说的情况都没有时, 选择砂管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分别, 国外进口的砂管有不同的材料, 好的可以用 100小时, 便宜的只能用 30小时, 所以材料很重要

网友(2019-08-06):
超一流水刀砂管!材料再升级,我厂全新的微纳米晶合金水刀砂管,因其具备的超高耐磨性与绝佳喷射精准耐久性,确保水刀砂管的有效使用寿命可达约150~180小时左右,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进口品质,但价格还是国产价格!国产价格!详情请垂询18108277426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