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阀门泄漏---[请教]

楼主(2007-01-25):
我所负责的车间使用蒸汽阀门较多,尤其DN20的(上百个),一般普通截止阀用不了几天就漏气(阀芯关闭不严),改为铜截止阀后要好一些,但维护量还是较大。考虑改为不锈钢工业球阀,大家提提建议,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建议将阀芯改为半球状的不锈钢阀芯,普通截止阀的密封阀座一般是镶嵌的铜环,不论是普通截止阀,还是铜截止阀,其密封阀座内环壁口可以光一刀,使其与阀芯半球面匹配,这样就是线接触,一般来说,线密封比面密封效果要好。

网友:

改用不锈钢球阀成本很高。

楼主:

从长远看,应该值得.

网友:

用304材质的好,一次投资。

网友:

用不锈钢截止阀把  最多就是周期性更换填料

网友:

球阀不适合用在蒸汽上,选择截止阀比较好!
选择厂家时千万不要图一时便宜,一定得用国家电力部/化工部推荐的厂家!
是不是不锈钢根本没有关系.

1

网友:

各位:哪个单位的蒸汽疏水阀质量好些?

网友:

斯派莎克的不错。

网友:

国产蒸汽疏水阀哪个单位质量好些?

网友:

沈阳北新的   www.sybxjn.com

网友(2008-11-14):
广州-维远波纹管截止阀特点

您好!我是广州维远阀门李生,我公司专业做波纹截止阀、气动控制阀,同时代理日本TLV蒸汽设备,我们的质量一直和进口品牌竞争性价比高,如有需求和疑问请来电我司谢谢
广州维远工业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020-38472541
QQ:121009374
MAIL:GZWAYS@126.com

网友:
WAY’S波纹管截止阀与进口品牌的对比

WAY’S波纹管截止阀与进口品牌的对比

类型

性能

WAY’S波纹管截止阀
进口名牌波纹管截止阀
1、阀体
全部采用WCB铸钢(精密铸造),耐温耐压更高,更坚固,寿命更长,不会破裂。是蒸汽和热油系统的最佳选择。

一般低压采用灰铸铁或球墨铸铁(砂铸),高压时才会采用铸钢材质。正常客户购买的都是灰铁的较多。

2、内密封面

堆焊司太立合金,是耐冲蚀、耐磨的一种专用材料,配合精密的机加工工艺,可以保证内密封为零泄漏。
直接用13Cr不锈铁材质硬化处理,不耐磨,容易造成内漏。

3、外密封

优化设计的波纹管与阀瓣一体化组件,使波纹管与阀杆分离,有效防止因过度开关使波纹管断裂或因焊接缺陷而造成波纹管穿孔等常见故障发生。

传统的国内外厂家的结构,波纹管与阀杆焊接在一起,当阀门过度开关时,波纹管会跟着阀杆被扭转,这样就导致波纹管断裂.另一方面,由于波纹管采用奥氏体不锈钢,而阀杆是采用2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两者直接焊接会产生焊接缺陷,而导致波纹管容易穿孔。
业务联系:020-38472541  李生

网友:
回复 1# micro75 的帖子阀芯、阀座磨损有何危害?

阀芯、阀座磨损有何危害?
怎么提高耐磨性?
阀芯和阀座材料的磨损会引起阀门的泄漏,改变流量特性。如果磨损很严重,会形成一条新的流路,甚至把阀内件的薄壁穿透。
磨损的基本形式可能是固体颗粒的研磨、高速流体的冲击、空化产生的汽蚀等作用。为了提高耐磨性,必须增大表面硬度。在有闪蒸和空化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有效的方法是:在材料方面,当阀内件较小时,可以用整体的特殊硬质合金,也可以用特殊的方法在母体材料上堆焊或喷焊这些特殊合金。
空化是流体通过阀节流时,从缩流断面的静压降低到等于或低于该流体在阀入口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时,部分液体汽化形成气泡,继而静压又恢复到该饱和蒸汽压,气泡溃裂恢复为液相的现象。这种气泡产生和破裂的全过程称为空化(cavitation)。汽蚀是空化作用对材料的侵蚀。空化或汽蚀的发生对控制阀阀芯产生严重的冲刷破坏,冲刷发生在流速最大处,通常在阀芯和阀座环接触线或附近。由于气泡破裂,释放能量,它不仅发生类似流砂流过阀门的爆裂噪声,而且释放的能量冲刷阀芯表面,并波及下游管道。与闪蒸冲刷不同,汽蚀使阀芯及下游管道呈现类似煤渣的粗糙表面。

网友(2009-08-19):
蒸汽工况有可能是因为压力大,气体冲蚀把密封面给破坏掉了.建议你用司太力合金或INCONEL 合金堆焊密封面.另外要在阀座与阀瓣部位设计导流孔不让气体直接冲蚀密封面,那么你的阀门的寿命至少可以延长3~6个月.
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大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