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5 A106是什么材料啊?--[请教]

楼主(2007-01-25):
A105      A106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ASTM A105/A105M-05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arbon Steel Forgings for Piping Applications

1.1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forged carbon steel piping components for ambient- and higher-temperature service in pressure systems. Included are flanges, fittings, valves, and similar parts ordered either to dimensions specified by the purchaser or to dimensional standards such as the MSS, ASME, and API specifications referenced in Section . Forgings made to this specification are limited to a maximum weight of 10000 lb [4540 kg]. Larger forgings may be ordered to Specification A 266/A 266M. Tubesheets and hollow cylindrical forgings for pressure vessel shells are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specification. Although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some piping components machined from rolled bar and seamless tubular products (see ), it does not cover raw material produced in these product forms.

1.2 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s are provided for use when additional testing or inspection is desired. These shall apply only when specified individually by the purchaser in the order.

 @

1.3 Specification A 266/A 266M covers other steel forgings and Specifications A 675/A 675M and A 696 cover other steel bars.

* h0 y Z; q& }5 q7 ?

1.4 This specification is expressed in both inch-pound units and SI units. However, unless the order specifies the applicable "M" specification designation (SI units), the material shall be furnished to inch-pound units.

1.5 The values stated in either inch-pound units or SI are to be regarded separately as standard. Within the text, the SI units are shown in brackets. The values stated in each system are not exact equivalents; therefore, each system must be used independently of the other. Combining values from the two systems may result in nonconform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

Note 1—The dimensionless designator NPS (nominal pipe size) has been substituted in this standard for such traditional terms as "nominal diameter," "size," and "nominal size."

网友:

系统好象有问题,我贴错了一个号,删掉改后,几个页面不一样了,进外星人了吗?

ASTM A105/A105M-05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arbon Steel Forgings for Piping Applications
1.1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forged carbon steel piping components for ambient- and higher-temperature service in pressure systems. Included are flanges, fittings, valves, and similar parts ordered either to dimensions specified by the purchaser or to dimensional standards such as the MSS, ASME, and API specifications referenced in Section . Forgings made to this specification are limited to a maximum weight of 10000 lb [4540 kg]. Larger forgings may be ordered to Specification A 266/A 266M. Tubesheets and hollow cylindrical forgings for pressure vessel shells are not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specification. Although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some piping components machined from rolled bar and seamless tubular products (see ), it does not cover raw material produced in these product forms.
1.2 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s are provided for use when additional testing or inspection is desired. These shall apply only when specified individually by the purchaser in the order.
1.3 Specification A 266/A 266M covers other steel forgings and Specifications A 675/A 675M and A 696 cover other steel bars.
1.4 This specification is expressed in both inch-pound units and SI units. However, unless the order specifies the applicable "M" specification designation (SI units), the material shall be furnished to inch-pound units.
1.5 The values stated in either inch-pound units or SI are to be regarded separately as standard. Within the text, the SI units are shown in brackets. The values stated in each system are not exact equivalents; therefore, each system must be used independently of the other. Combining values from the two systems may result in nonconform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
Note 1—The dimensionless designator NPS (nominal pipe size) has been substituted in this standard for such traditional terms as "nominal diameter," "size," and "nominal size."

网友(2007-04-03):

那个A160a后面的是钢材的级别的   是不 新手  听说过

网友(2008-01-07):
A106是对应的A105的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