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里怎样将三视图转化为立体图!

楼主(2007-01-25):
在CAD里怎样将三视图转化为立体图!

谢谢!

网友:

CAD没开发此功能吧,当年毕业论文要求参数建模,也想用这个,但没有。后来是自己编写的命令集生成立体图。

楼主:

哦。那请问管件专家具体要怎么弄呢?

网友:

  cad转化立体图很麻烦,把心思放在这方面不值得!建议使用其它的软件吧!

网友(2007-04-05):

个人认为,改学别的三维造型软件吧!!

网友:

在CAD中不可以的,但可以在SW中转换成三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AD中不可以的,但可以在SW中转换成三维图

请指教,如何完成,我也想学

网友:

在CAD中好像不行,在SOLIDWORKS中试试吧

网友:

用Autodesk Inventor 与Autodesk CAD比较好

网友:

好象没办法

网友:

没完过

网友(2007-05-14):

容易

网友:

cad里好象没这功能,另想办法吧

网友:

Autodesk Inventor
完全可以了,而且很方便哦。现在是11版本

网友:

三维到二维易,二维到三维难,人脑更好使。

网友(2007-08-12):

楼上的高手请讲下过程吧?

网友:

用CAD2004,配合MDT软件。很好用的,操作性很强,当然需要反复的拉伸旋转等三维操作,只要有比较全面的二维三视图就有办法。现在一般的汽车夹具公司都是用这个在做形状较为复杂的工装夹具。汽车厂用的都是CATIA,不过我感觉有些东西,CAD有特殊的功效。

网友:

有没有办法能使CAD的立体图变成三视图呢?`````

网友:

直接出工程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