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测量,发动机缸盖顶面---[请教]

楼主(2007-01-25):
发动机缸盖顶面平面度要求0.02/50,如何在CMM上测量,50*50的面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这是CMM的基本功能,在CMM编程说明书中有详细说明

楼主:

但是50*50的面很多,应该如何选择?
理论上要求是在整个上表面任意一个50*50的平面度都在0.02范围内
实际上测量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我认为0.02/50其实类似于延伸公差带的标法,
缸盖面的加工应该是一次装卡,所以整个面的倾斜趋势是一致的,
所以,例如平面度要求0.02/50时也就是说测量范围放大到100时平面度要求为0.04max。
孤立的n个50*50的平面度的测量,既没办法评定也没意义。
当然平面度的评定,采点越多分布范围越大结果越接近真实情况,尽可能多采点吧。

网友:

发动机缸盖面是缸盖加工中控制的关键特性。它主要控制两类误差:一是轮廓度和距离,因为它决定了燃烧室的大小,另一类是表面质量,包括表面波度和粗糙度,因为它们决定了和缸体接合面的密封质量。
楼主所说的平面度对于控制缸盖面的轮廓是非常关键的,平面的选择首先看产品设计的要求。如果查不到这个要求,楼主要特别关注燃烧室周围和连接螺栓孔之间的区域。

网友(2007-03-02):

缸盖平面度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关系到与缸体的装配问题,那就是说你在整个缸盖上面随便一个50*50的范围内测量的平面度都不能超过0.02,不知你总的平面度要求是多少?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四楼的风的颜色先生讲的很对,这种平面度的表示方法是我们过去的老标准,现在不用了,但外国的图纸上还用。

网友:

保证50x50范围内至少有3个采集点(也可根据经验设置特殊点).三坐标程序可以自动计算.采集点越多测量越准确.

网友(2007-05-07):

你可以把零件做个三维图,然后用网格取点,网格设置密些,这样能够保证取点的均布性,范围可选取在任意的50X50范围,不知你的测量机是否有CAMIO软件

网友(2008-03-10):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高人 内燃机也是高手
粗糙度没问题 平面度差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个题目怎么又发,以前曾经发过的啊,等下翻下以前的帖子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