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产品,磨削加工时变形---[请教]

楼主(2007-01-25):
各位大师,

              本人现在在做一些不锈钢产品,是一个园环形  外径:60  内径:40 厚度:2.0

 ?: I

              现在我要将产品磨到1.7MM,但在磨床加工时却是产品变形..

              请教大家怎么可以加工好.

              谢谢!!

网友:

1,变成什么型了?
2,没磨以前是平整的吗?

网友:

楼主的材料是1Cr13类钢板,所说的变形是厚薄不一致?
厚度太薄,切削量要小。

楼主:

在磨的时候会发生翘起,可能是热变形所致。
问题点就是怎么可以保证不发生加工中变形

网友:

用车削

网友:

嘿嘿,又橡皮带缠绕可以解决的
可以根据我的意见做个夹具提高效率

网友:

下刀量得小点

这样的零件我们经常做 的

重要的是装夹方法方面的技巧

网友:

或者发给我们加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刀量得小点

这样的零件我们经常做 的

重要的是装夹方法方面的技巧

仁兄可否讲一讲怎么样加工才好呢??

1.加工时下刀量为多少?

2.选用装夹方法用什么呢?

网友:

磨的效率有点低吧,不能用2mm的板材冲吗?

网友:

磨的效率有点低吧,不能用1。7mm的板材冲吗?

网友:

楼主要加工的零件长度多少,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车削,一定要冷却好,因为正如您所说的,不锈钢是很容易变形的,而且是无序的。

网友(2007-07-03):

环形的,我估计可能是用2MM的板冲过了再要求加工吧?说实在,磨床的话这个环真的不好做,环形的而且又有那么大的圈子,就算是可以上磁的做起来也是很吃力的,更不用说不上磁的了.装夹要稳,别让环在磨时打转.冷却要到位,砂轮速度也不要太快,12M/S左右吧?下刀量也不要太小了,0.01左右,当然也不能太大,发热要控制好.2MM说起来这个厚度的刚性的确是...不过这样的东东我没做过的,以前只是理论,有待实验.

网友:

错了!这种薄环不能用普通平面磨床来加工。

网友:

那应该用什么来加工呢?

网友:

磨大平面薄型非金属件可以使用双面胶粘,而且精度控制也非常理想,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保证一个面的平面度可以,但要两个面平行如何处理,针对楼主工件而言,1.7厚的圈圈又有那没大块,取下来时会不会有困难?

网友:

无锡大哥很实在,很注意成本问题,不过在赞同减少成本理念的同时,我也在收集在生产条件不够完善时能够凑合的技术技巧技能。希望大家能继续提出和交流这样的经验。

网友:

你的工作台面是电磁铁的吗,还有你的工作是的线速度是多少,什么材质,

网友:

做一个工装,你试试先用环氧树脂把零件粘住,磨好一面,然后翻过来磨另一面.

网友:

以前做不锈钢时用过一种黄胶,是一种黄色的粉,当加入溶剂后就会变成稠状,十分钟左右就会固有化,固化后很脆,没502粘的牢,但很好和工件分离,但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成分。20楼的大哥,你用的是那个吗?

网友:

用线割就行了,保证不变形

网友(2009-11-27):
里面顶个芯轴,用工程塑料做. 然后再上平面磨

网友(2010-08-05):
不锈钢因为性韧而粘。
磨削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堵塞。变且极易容易变形。
引起烧伤、划伤、拉伤现象非常正常。
平时我接到这方面的电话与邮件咨询者也是比较多的一种磨削材料。
对于此类现象并且不是不可以克服。
而是需要找到更合适的办法。
对于磨削的精度与品质是其它加工方法难以达到的。
当然有时还涉及到成本问题。
首先对于不锈钢要选择好砂轮。
其次要冷却充分
磨削工艺、磨削参数的选择。
关于选择砂轮其实很多资料上面有一种误区。
先从不锈钢的分类上来看,不锈钢其实分为有磁性与无磁性。
我国的最常用的分法按基体组织分为铁素体、奥氏体、奥氏体 - 铁素体、马氏体不锈钢
 沉淀硬化型不锈钢。具有有很好的成形性能和良好的焊接性,可作为超高强度的材料在核工业、航空和航天工业中应用。
分为 200 300 400系列。
最常用的是304 目前大多人按此类叫法。
砂轮选择选择CBN是最佳选择。
普通磨料不是不可以解决磨削不锈钢,而是因为不针对不锈钢的牌号而有不同的选择。
这就是资料里面的误区。

希望大家在磨削不锈钢过程中顺利!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些思路

网友:
冲裁要磨具和压力机的,如果做一个零件不太现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