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 ,ug ,pro/e中,都不能以异面直线旋转得来...---[请教]

楼主(2007-01-26):
一条直线,以另外一条异面直线为轴旋转,得到一个立体图形,轮廓是双曲线.

同时,该立体图形的母线也是直线,但是,在sw ,ug ,pro/e中,都不能以异面直线旋转得来,只能以双曲线,或者放样之类的方法得到.

有谁能用异面直线旋转得到啊,其他软件可以的话,介绍一个。谢谢!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能不说清楚点。比如举例说明

楼主:

简单说来,就是你能不能以一条直线以另外一条异面直线为轴,旋转得到一实体

网友:

在autocad2007中用extrude拉伸命令可以完成

楼主:

受教了,多谢

如果用sw2006的话,可以么? 我是用放样 画出来的,旋转没办法了吧

网友:

caxa 直接了党,一剖面线加一条导动线以一轴线就ok了!

楼主:

多谢,受教了

网友(2010-04-21):
有谁能用异面直线旋转得到啊,其他软件可以的话,介绍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