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降低CO2,就要增加油耗?---[请教]

楼主(2007-01-26):
最近看到一本书名叫:柴油机电控喷射技术。上面写着如果要降低CO2的话,需要牺牲燃油经济性,即增加油耗。可是小弟对此很难理解,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小弟在此拜谢了啊

网友:

不应该是二氧化碳吧,柴油燃烧的越多,二氧化碳也就越多,可能是其他东西!书印错了吧!

网友:

没准是NO2!,  燃烧温度高,易产生氮氧化物,牺牲效率可以降低氮氧化物,世界的一些实验室早有证明,

现在看有些贴,晕啊,直怀疑自己傻了吗?

网友:

应该是NOx,柴油不燃烧才不产生CO2,油耗能不高吗?

网友(2007-03-19):

不是印刷错误,就是胡扯!

降CO2的唯一途径就是少烧油,那就要求在保证发动机动力性和排放要求的同时提高热效率

你看的那本书是谁主编的啊?严重BS!

网友:

哈哈,楼主是不是买到DB书了?
如果仅仅要解决排气中CO2的含量,本人建议改骑自行车!

网友A:

哈哈。。。楼上的,你没有听一个北京某专家说的吗?污染最严重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哈哈。。。被打败了吧?

网友:

问题提的很好.
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效应气体,也是要控制的,热电厂比重最大,汽车运输行业也不小.
内燃机排放首先要控制的是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其次是颗粒物和氮氧化物,控制二氧化碳刚刚提上理论和论证.
排放与功率的平衡问题,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网友(2009-06-13):
明显是印刷错误。

网友B(2011-12-09):
这论坛就这水平啊,CO2温室效应,所以也需要控制CO2的排放,如果两台发动机同样是45KW , 一台油耗是20KG/H(经济性差),一台是10KG/H(经济性好),请问同样是45KW的机子,都工作一小时哪个放出CO2少? 当然是油耗10KG/H的少。 效率高的耗油量少 CO2也就少。 就这样的水平的论坛害我还花了20块钱,可恶!可恨!

网友:
1~9楼的更贴,我明白了中国机械行业为何不能强大,哀莫大于心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论坛就这水平啊,CO2温室效应,所以也需要控制CO2的排放,如果两台发动机同样是45KW , 一台 ...

没认真看题吧!要二氧化碳排放少,就要增加油耗,不觉得矛盾吗?
中国机械行业的不强大有很多问题,不严谨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网友:
国内降低排放的方式,大多是用催化剂

网友(2012-04-27):
化石燃料的燃烧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二氧化碳,燃烧越充分,二氧化碳排量越多,减少其排放主要通过二氧化碳分离回收技术,或者改变燃料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上的,你没有听一个北京某专家说的吗?污染最严重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哈哈。。。被打败了吧?

我被震惊了!